[問題求助] 山水SLCD5580改T.VST59S.21後畫面1/4無影像且似有移位

楼主(2018-01-04):
此為原機之機版圖片
高壓版
更改後

倍頻版 PL.MS6M30K.1
邏輯版

更改後影像下半部消失
且有位移

网友:
我的建議是先把這4 條排線一下或重插, 看有無改善!
借你的圖:

另外你的圖檔太大, 請注意相關貼圖規定!

网友:
解析度不對~
公板程序應該不對~

楼主:
有試過擦那4條軟排線ˊ無效,會不會是解析度雙10與雙8之屏線不同,或是工廠模式可改

网友:
解析度不對 用隨身碟燒錄

楼主:
目前燒錄的解析度是1920*1080,不知要燒錄何種解析度的程序才有用.煩請告知

网友A:
倍頻版程序錯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倍頻版程序錯誤

V59 連結倍頻的線是不是  10bit 看你原來的是10bit

网友:
你這一帖相片的解析太大,我都要一張一張幫你改過來,希望下次你能遵守版規發帖,不要增加管理人員負擔,謝謝配合。

网友:
用面板型號去找面板規格書!
不然就把型號po出來,看看有沒有前輩知道~

VST59S.21的公版有幾種,最好跟賣家詢問!
如果是跟學姐買的.至頂文有程序可下載~

楼主(2018-02-04):
謝謝各位前輩指教.後來我用T.VST59.031公版改就好了.和倍頻板程序無關.再次謝謝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