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32RV5500 畫面有問題

楼主(2018-01-04):
BenQ 32RV5500 畫面有問題!
故障畫面
故障畫面
故障畫面
背面
廠牌型號貼紙
內部
主板
問題 :
1.紅框處是1117(可能是ADJ型),它的輸入電壓 3.27V 輸出 1.51V 不知這個電壓是否正確?
2.主板上的主IC溫度會發燙然後自己降溫然後再發燙重複循環,這樣正常嗎?
T-COM跟刀板做在一起了
問題 :
3.上面有顆 P301-16 IC ,ˋ這顆也溫度會發燙然後自己降溫然後再發燙重複循環,這樣正常嗎?

請問各位先進我該從哪邊查起?

网友A:
有點不妙,應該又是面板問題 !

网友B:
1117 你查一下  GND 腳是否有接電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點不妙,應該又是面板問題 !

希望ˋ不要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17 你查一下  GND 腳是否有接電組....

旁邊有電阻
R2 上面印刷 471
R4 上面印刷 01A

网友C:
小弟修液晶是新手 有錯請不吝指導

主板主控IC 與 刀板邏輯板 P301-16 IC 都有異常發熱現象
如我會先用2分法 先將主板 與 刀板連接接線拆開 看主板主控IC有無在異常發熱 來判斷是主版問題 還是刀板面板問題

用ESR表 測量刀板邏輯板 P301-16 IC腳位串接之貼片電容有無異常

僅提供參考  有錯鞭小力一點 (怕痛)

网友B:
這是屬於 adj 款

計算結果 1.51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修液晶是新手 有錯請不吝指導

主板主控IC 與 刀板邏輯板 P301-16 IC 都有異常發熱現象

刀板上電容用電表量過,可能沒異常! 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屬於 adj 款

計算結果 1.51v

是ADJ款沒錯,電壓值是1.51V! 感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