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天廚RE-P08M1可設定、LED有顯示、無照明、不啟動的問題

楼主(2018-01-04):
請問各位先進,
微波爐在無法使用前的狀況是
1.開門時有不規則搭、搭、搭聲
2.開門照明燈會隨著搭聲明滅
那時關上門後還是可以微波食物。

隔天,開門無搭、搭聲,同時照明燈也不亮了,
可是LED仍有顯示數字,可以設定微波時間,
按啟動時間會倒數,可是機器不會動作,燈也未亮起。

請問是何零件出問題了呢?

网友:
1.開門時有不規則搭、搭、搭聲

這可能是接點氧化, 產生火花的聲音。

网友:
微動開關,,,拆開用電表量ㄧ量,用眼睛觀察,用鼻子聞ㄧ聞是否有零件燒焦。沒拆修要問神才知道。

网友A:
因為照明燈不亮,繼電器的線圈的"控制電源"查一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照明燈不亮,繼電器的線圈的"控制電源"查一下,是否正常?

huang大指的是F3AA012E這顆吧?
晚點來測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