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B590插電無反應.發現內部短路{求圖}

楼主(2018-01-05):
測試時把端子拆出量有20V電壓.但是只要端子接觸主機板就發出短路現象..電壓完全被吃掉...

网友:
老方法

先打各電感對地阻值

小弟這篇給妳做參考

网友A:
要求圖 請把版號打出來或照出來 相同型號有不同廠家製作
可以比照上面先打對地阻值 或用燒機法
Lenovo B480 B490 B580 B590 (Wistron LA480).pdf (6.87 MB, 下載次數: 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圖 請把版號打出來或照出來 相同型號有不同廠家製作
可以比照上面先打對地阻值 或用燒機法

非常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