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廢物再利用 廢手機主板做隨身碟

楼主(2018-01-05):
整理東西時翻到一片iphone4的廢棄主板
與其直接丟回收不如把他最後的餘光拿來發揮
拆下他的NAND
驗明正身
型號TH58NVG7D2FLA89
經過解讀可知這是一顆multi-chip 3.3v 16GB  mlc 32nm LGA52 4CE的NAND FLSAH
拆的時候學藝不精 掉了一個點
不過是vss 顆粒上還有 不影響正常運作 萬惡的打膠 orz
上usb板
再次驗明正身
銀燦IS902E 帶LGA52和TSOP48腳位支援
再來就是上錫網植錫啦
痞酷人才眾多 過程就不班門弄斧了
唯一一點小提醒 不要為了懶不把黑膠清乾淨 植錫容易不平均
千萬不要問我是怎麼知道的

LGA52看好離手 上風槍
大約250度 20秒左右即可

然後上電腦用軟體測試
一次到位 還好沒漏氣
立馬開始作業
erasing...
成功!!!
不過壞塊貌似有點多啊    不過反正是舊的也不求多了

既然成功就來跑個測試看看吧
讀取挺穩的 寫入2x不很高
不過只有單通道也沒辦法了
最後裝上外殼 打完收工
溫馨小提醒 iphone後期就改了 不使用一般NAND 改用E2NAND 就沒有這麼好弄了
下次有機會再出篇一般安卓派系常用的EMMC改隨身碟
謝謝大家

网友:
真是厲害,佩服

网友:
很厲害!期待安卓的再利用!

网友A:
芯片掉點怎麼還能用?那個掉點能修復嗎?怎麼修復?

网友B:
哇靠這也太厲害了吧~USB隨身碟的小板子是剛好有搭配這棵IC嗎?

网友C:
雖然是教學文,但非高手還真作不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掉點怎麼還能用?那個掉點能修復嗎?怎麼修復?

可參考腳位圖 請自行腦中水平鏡射
可以看到Vss還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掉點怎麼還能用?那個掉點能修復嗎?怎麼修復?

或者看PCB會更清楚
可以看到兩個點是連在一起的
內部應該是連接再一起的
沒有不能用的道理
而且其實Vss這裡就是GND
掉了不是致命性的
如果是其他點掉了
恐怕就得上顯微鏡來看還有沒有剩銅箔能焊了
至少我用肉眼是做不到的
不過說真的 打膠片要拆不掉點真的有點難
一定得用撬的
NC腳掉光一點都不奇怪
什麼時候溫度到了可以撬就得靠經驗了
動作做對基本上不太會掉太致命的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靠這也太厲害了吧~USB隨身碟的小板子是剛好有搭配這棵IC嗎?

對 其實這還是要有搭配的
要看USB IC的support list
這片也是挺久之前淘寶買來的
而且其實這是可雙面貼的
只是FLASH這種東西可遇不可求
要讓我能再遇到一顆一模一樣的恐怕有點難了
如果能貼兩片開雙通道
理論上速度就會翻倍
不過...也要遇的到
如果真的有再貼出來分享 (應該<1%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雖然是教學文,但非高手還真作不來。

這個還真的不是普通的人做的出來的.
1. 眼力要好.
2. 要有USB小板子和知識.
3. 有要那個IC的知識.
4. 要有軟體和軟體的應用知識.
5. 要有熱風槍和其溫控的相關知識和經驗.
6. 植錫的技術,可能就打趴一大堆人了.
7. 如何把前面的各項知識與經驗結合應用到實際面.
你看隨意寫一下就這麼多 ...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還真的不是普通的人做的出來的.
1. 眼力要好.
2. 要有USB小板子和知識.

不會啦 大大過獎了
LGA52算是蠻大的點的 能焊到0805 0603的人絕對都能處理的
而且其實這種腳位的植錫焊接
我曾在幾年前還沒買風槍之前做過
單純用烙鐵 噴射式打火機和一些小偷吃步就完成過了
不過當然做的就遠不如現在做的水平
雖說如此但就現在來說我自認我做的還遠遠稱不上達標
頂多勉強及格 有待學習的地方還很多啦

网友E:
如果空機板上能有已焊好的安裝座,把記憶體直接裝上去,不也更方便嗎。

我有白牌故障平板,記憶體是海力士 64g,家私不足不敢玩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這個還真的不是普通的人做的出來的.
1. 眼力要好.
2. 要有USB小板子和知識.

S大哥可以列出這麼多項
想像你應該是都作過
什麼時候開課
最近橡皮人好像在找相關課程老師
跟橡皮擦人連絡ㄧ下他的電話現在改為3569

网友:
引用 网友F:
S大哥可以列出這麼多項
想像你應該是都作過
什麼時候開課

>想像你應該是都作過

你好厲害喔,猜對了耶 ...
我是想像出來的 ... 有啦 ... 夢中有做過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空機板上能有已焊好的安裝座,把記憶體直接裝上去,不也更方便嗎。

我有白牌故障平板,記憶體是海力士 ...

一般來說安卓型的都使用emmc居多
空機板上有焊好的安裝座...趕緊跟我說哪款機板有 我立馬去拆
LGA/BGA測試座普通至少都要上千 焊接只要幾毛
除了特殊工具或測試治具還真沒看過消費級產品這麼不惜成本的

网友:
真是厲害~佩服~

网友:
高手藏身民間啊~~這樣也行~~

网友:
哈哈…以前也弄過一個 SanDisk iNAND
從 SonyEricsson 手機中拆出來的…

iNAND

iNAND

iNAND

iNAND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般來說安卓型的都使用emmc居多
空機板上有焊好的安裝座...趕緊跟我說哪款機板有 我立馬去拆
LGA/BGA測 ...

樓主您太厲害了,請問這種小晶片植球用專用鋼網還是拿其他的來代用

小弟手上2片SAMSUNG GTI-9300主版,1片不開機,1片開機只跑LOGO(字庫門受害者),想自己玩器官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樓主您太厲害了,請問這種小晶片植球用專用鋼網還是拿其他的來代用

小弟手上2片SAMSUNG GTI-9300主版,1 ...

安卓的EMMC腳位有好幾種
其中幾種可以用通用網
手上拿來對比是會讓人很想哭的0.25mm
雖說不是不能值但是就是有點考驗就是了
但是其他不規則的就不知道能否用通用網了
我自己手上也沒有其他能用的IC和鋼網
我過一陣子會再另外買專用網 會比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樓主您太厲害了,請問這種小晶片植球用專用鋼網還是拿其他的來代用

小弟手上2片SAMSUNG GTI-9300主版,1 ...

還有話說我記得三星的板子也是會打膠 有夠難拆
沒意外的話應該會掉點掉得亂七八糟
因為EMMC很多NC點(>1/2)所以打膠拆的話基本都是會掉一大片
第一次拆的人心臟應該會炸裂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會啦 大大過獎了
LGA52算是蠻大的點的 能焊到0805 0603的人絕對都能處理的
而且其實這種腳位的植錫焊接 ...

能夠做出一個就不簡單了,算不錯了,連熱風槍都沒有的我,連玩都不敢,家用小烤箱倒是有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夠做出一個就不簡單了,算不錯了,連熱風槍都沒有的我,連玩都不敢,家用小烤箱倒是有一個 ...

還好啦 膽子夠大就敢玩啦

也不知道哪裡有殺肉場能撿這種東西
要再做一個出來也難啦
不過其實這篇還有後續 在測試個幾天在PO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還好啦 膽子夠大就敢玩啦

也不知道哪裡有殺肉場能撿這種東西

期待你的後文,請問你的主控板在對面買的嗎?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你的後文,請問你的主控板在對面買的嗎?謝

也要我哪天找到還有儲存顆粒啦 我手上沒有也做不出來啊

請問你的主控板在對面買的嗎?對

网友(2018-02-25):
請收下我的膝蓋,實在是太厲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