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平板] 請問版上有經驗大大 ASUS K53SK筆電無法進系統 突然無法正常開機 7 8 10

楼主(2018-01-05):
請問版上有經驗大大 ASUS K53SK筆電無法進系統  突然無法正常開機 7 8 10  會一直啟動畫面(WIN7 正在啟動WINDOWS) (WIN8 10轉圈圈)  也無法進到安裝畫面  USB安裝  內置外接DVD 都不行 換過記憶體 CPU SSD 這台可以拔掉獨顯 接內顯 都一樣  應該是主板的問題 有板上大大有類似的經驗知道是主板的什麼東西故障嗎  南橋嗎????

网友:
先檢查BIOS設定硬碟模式 在boot的地方 有三種選項 1.UEFI With CMS 2.legacy 3.UEFI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大  但我有檢查過BIOS 的設定  也都'嘗試過 但也是都進不去 WIN8 10  WIN7  也無法安裝
會卡在這  換了硬碟 CPU RAM  都一樣  在其他機器都正常的交叉測試 系統是之前的GHOST檔案
安全模式卡在這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大  但我有檢查過BIOS 的設定  也都'嘗試過 但也是都進不去 WIN8 10  WIN7  也無法安裝

會卡 ...

USB可讀取嗎 如可以用7PE系統可否進入 硬碟是SSD 還是一般SATA硬碟 一步一步重新安裝也不行嗎
有先更新BIOS嗎

网友:
如果是卡在avdevprot.sys,可能是小紅傘的數位簽證(可以檢查系統時間),系統安裝是用乾淨的安裝USB或光碟嗎?

楼主:
PE  用光碟 用USB 也都進不去  都卡在啟動畫面
今天試著更新BIOS  更新順利完成了  但所有症狀還是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PE  用光碟 用USB 也都進不去  都卡在啟動畫面

今天試著更新BIOS  更新順利完成了  但所有症狀還是一樣 ...

PE都進不去的話檢查一下記憶體座或用去漬油清潔一下CPU座也清潔一下

補充內容 (2018-1-6 11:52 PM):
系統硬碟的啟動(開機)磁區MBR(Master Boot Record)出了問題。這個時候,你可以用手動修復硬碟開機磁區的方式,試著把磁區修復回來

网友:
PE如果遇到硬碟分割有問題的電腦也會沒辦法開進系統
似乎是因為暫存要放到硬碟結果卡關.

不過SSD的筆電系統我沒裝過

网友:
我覺得記憶體插槽問題可能性較大,當然也遇過主板無法安裝作業系統的問題,機率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