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鐵皮屋配電問題

楼主(2018-01-05):
各位好:
有一間新蓋的鐵皮屋,約8坪大小,想要自己拉電過來使用,卻不清楚內部要如何配線,故在此請教。

1.鐵皮屋是五溝清浪版,以C鋼為骨架而搭建,若用2.0單芯線,勢必要套管,但要如何穿過C鋼?是C鋼鑽4分管的孔來供穿管用嗎?有何工具可鑽孔?
2.若使用白扁線或電纜線是否就不用在套PVC管了?其安全性夠嗎?

网友A:
在C型鋼開孔可能會影響強度,最好在C型鋼下方配管,以管束將配管固定在C型鋼下方。

電纜、白扁線也可以,但一樣有固定的問題,以長久性來說,還是配4分或6分塑膠管再穿2.0單心線,分接點或出線口、開關位置等最好加上配線盒(BOX 謀庫束)。

屋內最好加設一個開關箱,電源進來先經總開關再到各分路開關,比較安全也比較好配線,把開關箱當個分路集線箱用。

四分管要開直徑22mm的孔才穿得過去,對C型鋼側面而言影響似乎大了一點。

网友:
電線套PVC可防止鼠患、非常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型鋼開孔可能會影響強度,最好在C型鋼下方配管,以管束將配管固定在C型鋼下方。

電纜、白扁線也可以, ...

因C鋼骨架有直的也有橫的,若不鑽孔不就無法與牆面貼平而會凸出很多嗎?

配電箱有要安裝,只是沒寫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C鋼骨架有直的也有橫的,若不鑽孔不就無法與牆面貼平而會凸出很多嗎?

配電箱有要安裝,只是沒寫清楚 ...

如要採用白扁線最好不要使用副牌
外皮很脆弱使用太平洋才是正途
我還沒看過為了穿電線在C型鋼鑽洞

网友:
C型鋼是主骨架、千萬不要鑽孔、強度會變很弱。

网友:
五溝清浪版
有些溝或許沒打釘
配管利用那些溝穿過去或許就不用將C鋼打洞

若開版大您有順便po照片
應該有更多前輩可建議您一些工法

若您的骨架結構是這種的
一樣找清溝鑽

楼主:
再請問:
插座或開關是直接固定在浪板上嗎?因為C剛似乎也沒法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請問:
插座或開關是直接固定在浪板上嗎?因為C剛似乎也沒法鎖。
謝謝! ...

鎖在浪板上?那浪板豈不是破洞了?還是不要吧,而且浪板軟軟的,固定上去不是很牢靠。

我曾經固定在C型鋼上,先鑽洞再用拉釘固定BOX,或是先鑽洞再鎖自攻螺絲也可以。

看專業施工,大都是用電龜將BOX焊在C型鋼上,安裝的位置如沒C型鋼,還用建築用鋼筋焊接當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鎖在浪板上?那浪板豈不是破洞了?還是不要吧,而且浪板軟軟的,固定上去不是很牢靠。

我曾經固定在C型 ...

〝先鑽洞再用拉釘固定BOX〞?
若C鋼是直的,BOX本身就有孔,直接用自攻螺絲應該就能固定。但若是橫的,恐怕就不易鑽孔了。
或許您說的 用焊接來固定BOX 是最佳的方式之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請問:
插座或開關是直接固定在浪板上嗎?因為C剛似乎也沒法鎖。
謝謝! ...

C形鋼,我都是用自攻螺絲固定BOX,你的問題不存在,不知你的配線問題是否已經解決,如已解決,煩請貼上處理方法照片。

网友:
網上隨意抓抓
樓主您隨意參考看看
看可否給您些許靈感
配線有分 : 明管/暗管 配法,看個人喜好。
DIY風險要自負喔 !
(ps:若引用文件/圖片有冒犯請告知小弟撤文)

自己做水電就是不一樣
鐵皮屋電纜線短路起火案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