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超耐磨地板不規則切割施工分享

楼主(2018-01-06):
地板舖到一半 才想到分享前面沒拍~~
基本上超耐磨地板怕泡到水
水滴到縫裡地板會膨脹(不過馬上擦乾表面是可以防水)
所以鋪設之前必須先鋪防潮布以防反潮地板出水

這小鋸台超過15年了
是我的第一台希望可以維持用到做不動了~~

鋪設地板比較費時的
算是門框下跟柱子
不是直線處的切割

下面這是切割後不規則的成品

先直線切割出兩條長邊線

再切出短邊線

切割後兩個凸角要切割成內圓角

先從中間切割
再從兩旁邊切割
在左右移動出圓形角

就是這牆角要用的鋪上剛剛好

再來是簡單說明幾樣鋪設方法
超耐磨地板會因為環境濕氣些許膨脹
所以地板外圍周邊必須留7mm~~1cm的伸縮縫

用地板的厚度墊出伸縮縫

板材鋪設必須些許傾斜插入卡扣
在使一點力量往下壓使地板平整
就完成拼裝

鋪到最後一片的方法 必須將板材
疊在最後鋪設的板材上並對齊

在取一小片板材當樣板
如圖沿著牆壁畫出切割基準線
如此會隨著牆壁不平整畫出
跟牆壁一樣線條的切割基準線

組裝切割好的最後收尾板材

下圖為傾斜插入板材後
使用拔釘器靠牆邊使力壓入卡扣完成組裝

鋪設完成

倉促照下圖片
有不足之處
小弟有機會再更完整的圖說
獻醜了~~~有請雷大指教

网友:
有人三更半夜不睡覺,嚇我一跳,還以為是被老婆踢下床咧,原來還在辛苦忙著喔 ...
看到木板都有點怕怕的,因為之前就是木地板被白蟻侵佔了,不ˋ得不請人拆了地板,重鋪磁磚.

网友A:
木地板或系統傢俱安裝時最好先噴芬普尼稀釋液以防白蟻,芬普尼是管制藥不易取得找除白蟻業者噴一間要三至五千元。
藥效維持十年以上但家中有幼兒要避用,小狗也會頭暈。

网友B:
切圓角是用線鋸機嗎?
做工要做這麼細?
還是看木工師父個人想法!

网友C:
這方面嘛............我完全不會

請問蔡大,地板需要對花嗎?

网友D:
中間那道,算盲切嗎 ?
要對準好像有點難度
需用點技巧
總裁沒秀一下密技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切圓角是用線鋸機嗎?
做工要做這麼細?
還是看木工師父個人想法!

我有看到解說了、一樣用圓鋸機、左右晃動小小切削、這萬一手抖一定切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看到解說了、一樣用圓鋸機、左右晃動小小切削、這萬一手抖一定切不好… ...

寄阿不愧是痞酷人總是能發現重點
看下圖便知為何必須圓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間那道,算盲切嗎 ?
要對準好像有點難度
需用點技巧

最是佩服老師
就是能找到技巧的問題
不過這必須一些時間的圓鋸使用經驗
懂的圓鋸的危險方向才可使用的技巧
就好像AS15的道理一樣
會員們在痞酷發現油畫的問題點跟AS15有關
但是不見的可以焊成功卻有可能把邏輯板搞壞是類似的道理
(橡皮人好像因此被維修同行質疑過,不過現在的液晶也沒AS15可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方面嘛............我完全不會

請問蔡大,地板需要對花嗎?

雷大好~~
超耐磨地板根塑膠地板不同不需要對花的

网友E:
tsai5371 大
賺了15年,用到爛的工作檯該功成身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地板或系統傢俱安裝時最好先噴芬普尼稀釋液以防白蟻,芬普尼是管制藥不易取得找除白蟻業者噴一間要三至五 ...

duke83老師說的是n_116|
          有請老師移駕到>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978&page=3#pid813763
橡皮人在呼叫老師

网友:
我覺得台灣的氣候環境,太潮濕,不適合木質地板,容易長白蟻。

楼主:
引用 网友E:
tsai5371 大
賺了15年,用到爛的工作檯該功成身退了。

wkm前輩我其實一直想重作一台
但是它還很好用想試試看還能撐多久
不過如你答應呼應眾多會員請求,帶領板區造福痞酷,小弟必定回應你重作一台,替大家慶祝你上台。   (這是誠心誠意的請求不是強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wkm前輩我其實一直想重作一台
但是它還很好用想試試看還能撐多久
不過如你答應呼應眾多會員請求,帶領板 ...

老伙伴有感情、
如果覺得還可以、
不一定要重做…
因為工作時會在意成品、
新的工作桌有時做起來會擔心傷到、
做起來不順手。
還是建議繼續陪伴…

网友F:
感覺就像一把中華菜刀 挑翻 整套西廚菜刀

我沒木工經驗, 還以為是用圓穴鑽/鋸 處理弧角的...

https://tw.bid.yahoo.com/item/8 ... -烯-100203123158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沒木工經驗, 還以為是用圓穴鑽/鋸 處理弧角的...
感覺就像一把中華菜刀 挑翻 整套西廚菜刀

這不是挖孔用的嗎?
門板的挖孔。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這不是挖孔用的嗎?
門板的挖孔。

我想的是下圖這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沒木工經驗, 還以為是用圓穴鑽/鋸 處理弧角的...
感覺就像一把中華菜刀 挑翻 整套西廚菜刀

圓鋸機不是只有切割直線條改天再分享圓鋸機切割弧形及4-50公分的正圓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的是下圖這樣啊!?!?

S老師這樣也是可以壓,但是這樣要準備很多各種尺寸的取孔刀具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圓鋸機不是只有切割直線條改天再分享圓鋸機切割弧形及4-50公分的正圓形 ...

需要扭屁股嗎?

圓穴鑽是不是要先鑽、
再切直線、這樣比較安全施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扭屁股嗎?

圓穴鑽是不是要先鑽、

寄阿是這樣鑽沒錯,扭屁股是一定要拉!!!
但是我從來沒這樣鑽過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寄阿是這樣鑽沒錯,扭屁股是一定要拉!!!
但是我從來沒這樣鑽過   ...

tsai5371 大
我記得還有最基本雕刻機,手持配合C夾(或釘子)加現成地板與夾欲切之地板,直線加雙弧配合工作桌應不難切割不輸線鋸,
可惜工作臺沒看到雕刻機會更穩便利

楼主:
引用 网友E:
tsai5371 大
我記得還有最基本雕刻機,手持配合C夾(或釘子)加現成地板與夾欲切之地板,直線加雙弧配合工 ...

這是我鋪地板專用鋸台
你說的小弟無災
wkm前輩趕快速速秀出來

阿都沒看到14F小弟聲聲呼喚

楼主:
引用 网友E:
tsai5371 大
我記得還有最基本雕刻機,手持配合C夾(或釘子)加現成地板與夾欲切之地板,直線加雙弧配合工 ...

wet~~wet~~~wet
樹乳人低哩找無人喔!!

网友G:
給版大參考一下.我是這樣多切幾條.然後折斷.折斷後只剩一點點圓鋸修一下.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給版大參考一下.我是這樣多切幾條.然後折斷.折斷後只剩一點點圓鋸修一下.很快~

感謝win00大分享,能以這方法處理是絕對是專業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win00大分享,能以這方法處理是絕對是專業級的

大大過獎了.我不是什麼專業的.只是一個打雜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