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尚朋堂 SM-1220微波爐碳膜按鍵磨損無法啟動維修實例

楼主(2018-01-06):
尚朋堂 SM-1220微波爐碳膜按鍵磨損無法啟動維修實例

1.有過電LCD顯示正常,設定功能按鍵皆可正常操作,只有ON/OFF一個按鍵失效,也就不能微波加熱了

2.型號~SM-1220

3.外殼拆開內部清潔OK

4.內部電路配置

5.主機板

6.磁控管型號

7.拆下觸控/顯示板外殼

8.觸控/顯示板正面

9.觸控/顯示板背面

10.吹風機加熱撕開面板設定功能標籤,出現碳膜上電極塑膠片

11.吹風機加熱撕開碳膜上電極塑膠片,出現碳膜下電極塑膠片,發現ON/OFF按鍵碳膜磨耗導致無
法導通(使用最頻繁最先壞)

12.直接於原按鍵位置挖孔埋入薄型金屬按鍵開關,於原碳膜線路上貼上雙面膠,再以細漆包線拉線焊接

13.薄膜排線一樣貼上雙面膠,使漆包線整齊排列,表面再貼一層透明膠帶保護,漆包線直接銲接
對應接點,通電測試各按鍵功能正常

14.貼回碳膜上電極塑膠片,當作按鍵及漆包線保護層

15.貼回面板設定功能標籤,完成按鍵更換工程

16.微波測試發現轉盤不轉,拆下轉盤慢速馬達分解為驅動軸齒輪爆裂造成空轉

17.採購庫存同廠牌新品更換(原為D型長軸,新品為短軸一樣可用),台灣製極限牌便宜好用~讚~

18.測試最大火力輸出約1303W/13.5A(標稱功率1300W)

19.微波2分鐘煮一碗水測試

20.微波完成測試溫度

网友:
真是高手,碳膜按鍵磨損也能修護 !!!!!!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這個厲害,我以後也會這樣了

网友:
果然好方法。
Wish老大找你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