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M68SM-S2 不定時關機

楼主(2018-01-07):
圖上的紅框電容應該不是正確的容量.請問各位是否知曉?? 謝謝

网友A:
不太懂你問的問題?

楼主:
謝謝您關注..我的意思是指...那五個電容應該原廠設定不是 6.3V 3300uf.....因為看他焊的很奇怪..不知道本來規格是多少..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你問的問題?

謝謝您關注..我的意思是指...那五個電容應該原廠設定不是 6.3V 3300uf.....因為看他焊的很奇怪..不知道本來規格是多少..謝謝

网友:
有可能是買到直徑太大的電容放不進原有的空間...
AMD主機板你要注意主機板上晶片組的溫度!!

网友:
是6.3v 3300uf沒錯喔 原本是用NCC kzg系列

网友:
要確認一下,是不是電源供應器的問題,或是用電源監控看一下,是什麼問題,

楼主:
謝謝各位指導..謝謝

网友:
曾被處理過的板子.
二手板子是麽?

网友:
上手並未真正修好板子.
同時換入的電容也不一定合適.

网友B:
以圖來說CPU架底座,是塑膠的....(看主機板背面...CPU後方是金屬的還是塑膠的....)
若是是塑膠的....改換金屬的吧.....
再來CPU座.....是foxconn的還要加個墊片...讓CPU...上升個0.1MM...
跟電容無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圖來說CPU架底座,是塑膠的....(看主機板背面...CPU後方是金屬的還是塑膠的....)
若是是塑膠的....改換金 ...

對喔,都忘記這時期的AMD CPU座有這鳥問題.

楼主:
謝謝各位指導..今日再嘗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