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UJIMARU TK-42H6D 無待機燈號無法開機

楼主(2018-01-07):
FUJIMARU TK-42H6D 無待機燈號無法開機

VR2001 二極體燒毀,這看起來不像一般二極體,應該是稽鈉二極體,不知幾V,請問版上大大們可以分享資訊嗎?或是 ...

VR2001 二極體燒毀,這看起來不像一般二極體,應該是稽鈉二極體,不知幾V,請問版上大大們可以分享資訊嗎?或是 ...

三合一機板

三合一機板

FUJIMARU TK-42H6D

FUJIMARU TK-42H6D

网友:
在高壓側可能是用於震盪穩壓的VZ可先用24V量二次撤側輸出5V12V是否正常再拆換32v

网友:
用一般的就可以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