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HILA 雙電源供應30V3A 無法控流 拆解求線路圖

楼主(2018-01-08):
  那天到回收廠看到結帳處有一台機器在那裡"哥哥臉"(滾來滾去)很不忍心就把他帶回家,其實,家裡的電供 已經有一台固緯 一台安節倫在有一台自製的,但是就是不忍心他在那裡受到冷落(其實是手癢止不住蝦拼的意念)話說回來在家裡也是被冷落,只是環境會好些!! 反正就是帶回家了!!
  送電之後發現這一台調壓反應慢,調流沒動作,就拆開來看看吧!!
  兩組電源 功率晶體使用 2N3055*2  電路上的IC都被磨掉了,用電子負載給他送電測試 1A還好,30V3A 一送上去居然限流了,但是也調不動了,關機後再開還是不行,原來我的電子負載(大陸買的套件)功率晶體已經短路了!! 電供沒修理,電子負載卻要進場檢修了!!   於是把自己做的電子負載拿出來用,在也不敢瞬間急冲 30V3A了,慢慢加上去 30V3A沒問題,就是 完全不能限流!!  不知道網上高手有沒有這一台的線路圖,小弟跪求啊!!

网友A:
哈,,,全部磨碼....會猜屬於 LM393 比較器之類的
這牌以後都不再買
HILA, 等於今天的淘寶貨, 不妨打電話去台灣問一下, 不過應該不要抱希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全部磨碼....會猜屬於 LM393 比較器之類的
這牌以後都不再買
HILA, 等於今天的淘寶貨, 不妨打電話去台 ...

XIALABA大:
   謝謝提醒!!

网友B:
把電路畫出來比較好抓問題,沒幾顆零件難不倒阿乾大!

主板上那顆14腳 IC 很有可能是 LM324 之類的,LM723也有可能,看控制電源是接在 IC 哪兩腳就很容易猜了。

話說回收場買這樣一台多少錢?

另外,HILA也算是一家儀器商,做事卻不是很嚴謹,從照片看輸出的接地端子好像都沒接線。

网友C:
阿乾師......我跟你說.....我這一台電供也是無法限流......

以前我不知道限流怎麼用,原來是這台的限流壞了......而且是二邊都壞了......

你的也是二邊都無法限流嗎???

我是這種的.....給你參考....

网友:
我這台用上二個8腳 IC..... [HA17458]  [HA17741]

有沒有超過8支腳的,我忘了....應該是沒有....

提供您參考....

网友:
改數控~改數控~~

网友:
有很大的機會是LM324

楼主:
我一直在找濤寶的數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乾師......我跟你說.....我這一台電供也是無法限流......

以前我不知道限流怎麼用,原來是這台的限流壞了 ...

DRACULAXX大:
   沒錯兩邊都不能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電路畫出來比較好抓問題,沒幾顆零件難不倒阿乾大!

主板上那顆14腳 IC 很有可能是 LM324 之 ...

YSC大:
   畫板子要勞師動眾,若有軟柿子,當然要先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電路畫出來比較好抓問題,沒幾顆零件難不倒阿乾大!

主板上那顆14腳 IC 很有可能是 LM324 之 ...

這一台根泰克的示波器一樣價錢 300元!!

网友:
我現在知道了,原來電源供應器,是在資源回收場撿,我要來去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一台根泰克的示波器一樣價錢 300元!!

這個價錢還可以耶,阿乾大那邊真是滿地都是寶啊,台北地區就很難遇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價錢還可以耶,阿乾大那邊真是滿地都是寶啊,台北地區就很難遇得到。

YSC大:
   去年回收場老闆中風後,生意就比較隨便了!! 當然,常常去就變的麻吉 麻吉 那天拿了兩台筆電才100元,3台筆電才夠半台電供!! 是我虧 還是我賺? 不過我換到了一個 VALCOM DIGITAL COLOR PANEL METER 幾乎全新的 C34N-SR1 也算賺到!!

网友D:
應該是 relay 或 relay 附近的電晶體故障, 那一部份屬於過流或短路保護電路, 沒電路圖用猜的,錯了別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 relay 或 relay 附近的電晶體故障, 那一部份屬於過流或短路保護電路, 沒電路圖用猜的,錯了別怪我

感謝!! 過幾天有時間再來解圖!!

网友:
14Pin 的應該是 ua723

网友E:
綜合前幾樓前輩推測14pin IC建議
剪貼的IC pin腳快速參考簡圖
LM393

LM324

LM723

ua723

楼主:
引用 网友E:
綜合前幾樓前輩推測14pin IC建議
剪貼的IC pin腳快速參考簡圖
LM393

ERIC大:
   看樣子我要趕緊拆板子來畫圖了!!

网友:
可變電阻?

网友F:
引用 楼主:
ERIC大:
   看樣子我要趕緊拆板子來畫圖了!!

報告阿乾師傅:
那個14 pin 的 IC 很有可能就是 UA723

https://www.eleccircuit.com/0-50v-3a-variable-dc-power-supply/

楼主:
引用 网友F:
報告阿乾師傅:
那個14 pin 的 IC 很有可能就是 UA723

ARTHUR大:
   謝謝提供寶貴資料!!

楼主:
先把它PO出來  IC 741

楼主:
可能會跌破大家的眼鏡,原來三個可變電阻都出問題!! 都失效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能會跌破大家的眼鏡,原來三個可變電阻都出問題!! 都失效了!!

wish大有教過~

老舊儀器,第一步整理就是所有  VR 也要同步換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會跌破大家的眼鏡,原來三個可變電阻都出問題!! 都失效了!!

怎麼得知VR電阻,失效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報告阿乾師傅:
那個14 pin 的 IC 很有可能就是 UA723

請問,要怎麼看的懂 圖2 內的,TR1系列  BF423 電路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wish大有教過~

老舊儀器,第一步整理就是所有  VR 也要同步換掉。  ...

JOJOLING大:
   維修經驗少,所以會遇到一些不可預知的情形,這次也算見識到了!! 我擔心電路設計不良所致,這樣換再多的VR 也是送死!!
  趕快幫忙找一下濤寶的數控電源!!

网友:
引用 网友H:
請問,要怎麼看的懂 圖2 內的,TR1系列  BF423 電路的意思

這個嘛....我都還給老師了n_067|
要請專家出來解釋了n_088|

至於VR電阻...用三用電表檢測...就能得知失效了n_115|

楼主:
雨知波大:
   在板子上量了又量,真的沒其他理由啊!! 這三個VR 換上去看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問,要怎麼看的懂 圖2 內的,TR1系列  BF423 電路的意思

雨知波大:
   TR1  TR2 搭配好像是 栓鎖電路,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雨知波大:
   TR1  TR2 搭配好像是 栓鎖電路,不知道是不是!!

TR1 TR2 是做自鎖沒錯, 但要一顆reset手動復歸 , 大大的電路有 relay 是用另一種過流保護方式, 會自動復歸,不知道對不對,

网友E:
引用 楼主:
ERIC大:
   看樣子我要趕緊拆板子來畫圖了!!

整修這電供
對antlu大是小菜一碟
問題是您要不要動手而以 (修好後要做甚麼用途如此)

以antlu大的功力
就如舅舅老師說的,應該直接自製數位電供

若不想浪費時間DIY
想找數位電供模組
之前彼德大叔好像推薦過對岸一款產品
這個DPS5015電流分辨率是10mA

若有興趣DIY
下列有個 Arduino 架構的可程式電供例 30V 2A容量
或許可參考,斟酌修改電路/或程式 (這可能較易達成)
看能否達個人使用目標

電路

arduino 程式碼

電供後續改進版網頁

補充內容 (2018-1-12 03:33 AM):
sorry
上述那個Arduino範例 誤植了
實際是 Atmega8 的 MCU
但程式是 RSIC 指令的 C語言寫的

Arduino的範例網文,另外再找時間貼過

補充內容 (2018-1-12 04:19 AM):
補充內容又出包一次 :-(
不是 RSIC 是 RISC 的精簡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修這電供
對antlu大是小菜一碟
問題是您要不要動手而以 (修好後要做甚麼用途如此)

ERIC大:
   感謝!! 這個套件很不錯,假如近期沒有團購可能就會自購了!! 至於,改不改現有HILA 還在抉擇!!

网友I:
要套用原本外殼的話, 就把四個類比表頭改成同樣外型的數位表頭,
幾個旋鈕改成旋轉編碼器, 自己寫個 Arduino 程式控製(簡單吧),
穩壓線路看要類比還是開關電路網上很多可參考.
你不是還有很多r2r排阻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套用原本外殼的話, 就把四個類比表頭改成同樣外型的數位表頭,
幾個旋鈕改成旋轉編碼器, 自己寫個 Arduino ...

OLDHAN大:
   R2R 的確還有一些!! 這可是傳統的電供,有它的優點,諧波應該比較小!! ARDUINO  要寫的好也不容易!!

楼主:
https://shopee.tw/DPS3003%E6%95% ... .35230563.762266858

蝦皮 793 路天 1350圓真是差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https://shopee.tw/DPS3003%E6%95%B8%E6%8E%A7%E7%9B%B4%E6%B5%81%E5%8F%AF%E8%AA%BF%E7%A9%A9%E5%A3%93%E9 ...

那公司生產的電供控制板
已有一系列不同功能面向的產品,上市一段時間了

除了不同 電壓/電流 功率選用範圍外
還有出 USB/藍芽 連線PC的選購模組
購用哪規格型號,可能可多考慮一下

型號 DP/DPS/DPH差異
DP vs DPS programmable PSU + battery charg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tt931rrXo8

通訊板連接PC用途
RD DPS5005 Commnunication version  Connection with PC by USB and Bluetooth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BL6KmY4x-A

睿登DPS系列 數控直流可調穩壓電源降壓模塊.rar

178.91 KB, 下載次數: 6

网友J:
引用 网友E:
那公司生產的電供控制板
已有一系列不同功能面向的產品,上市一段時間了

這個產品很帥, 心中又燃起了熱情的 火!

网友E:
引用 网友J:
這個產品很帥, 心中又燃起了熱情的 火!

有3D列印機者
還可自己列印固定盒來組裝
Thingiverse網站上也有很多外盒列印檔分享中
例如如下的外盒,都是現成分享的包裝例
該網搜尋"DPS"就有很多範例可抓
https://www.thingiverse.com/make:363056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3D列印機者
還可自己列印固定盒來組裝
Thingiverse網站上也有很多外盒列印檔分享中

感謝回覆,其實我是想把它連接電腦, 用電腦顥示及控制!

將來功力夠了,甚至想寫個網頁來控制,這就太方便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這個產品很帥, 心中又燃起了熱情的 火!

我來滅一下火 11:56 秒處, 大功率 100w 輸出時候有高頻雜訊,
https://youtu.be/VwdnGbI5ls8?t=11m56s

在類比電源快消失的今天,
實驗電源也用開關式會比較接近使用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3D列印機者
還可自己列印固定盒來組裝
Thingiverse網站上也有很多外盒列印檔分享中

ERIC大:
   THINGIVERSE 網站真的很棒!! 我的風車 示波器的腳...很多都是直接下載來的!!

网友:
最簡單的方法是;轉比較鬆的,不是壞的,也將壽終了。

楼主:
補充幾張照片,這幾天材料店沒開,要找到10KVR 容易,2KVR 困難,先用小VR代用看看  的確可以限流!!

再拆開 VR 原來接觸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來滅一下火  11:56 秒處, 大功率 100w 輸出時候有高頻雜訊,
https://youtu.be/VwdnGbI5ls8?t=11m56s

天下事
果然不是像小弟想的那麼簡單
細節問題,還真是只能經由高手測試點出來

楼主:
線路畫出來了!! 只是不好整理!!

提供給大家參考!! 這電路的設計對我來說部份還是有些陌生!!

需要 DIPTRACE 的檔案可以私我!!

後續就是買 2K & 10K的VR 只是品質要選好一點的!!

IC2 應該是 LM324
其他3個IC  應該是 TL431 78XX & 79XX  尚未確認 可能是 7812 & 7912

网友C:
[可以限流]不就代表已經可以修復成功了嗎???

antlu大又為何投入這麼多的心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限流]不就代表已經可以修復成功了嗎???

antlu大又為何投入這麼多的心力呢?? ...

DRACULAXX大:
   今天花了 72元買了6個VR (雖然我常去回收場,但是,相同規格卻沒有買到!!) 裝了上去,已經功能正常了!!
  我花了這麼多時間把他解出來,一方面可以分享給大家 一方面可以多了解一下電工的電路,因為,他是使用可變電阻來調壓與限流,但是,要把他"數位控制"是否可行? 結論是 可行的!! 我有一台傳統電源(好像是 固緯)他也有輸入電壓來控制輸出,不用VR 可變電阻,這一台若是要改使用 輸入電壓控制輸出電壓的話,就要利用TRACK 功能,有就是外加小板子UA741 IC 的電路 ,只要使用D/A轉換器輸出就可以!!

  題外話: 這一台電源供應 目前兩個問題 1.VR 居然都壞光光 是不是表示使用者操太凶了?還是用料不足?  2. 可調輸出的第三端子(接地)居然都沒接線,這也太混了吧!!  難怪 XIAOLABA 大大 不建議購買此一品牌的產品!! 哈哈哈,我也這麼認為!!

网友:
引用 楼主:
DRACULAXX大:
   今天花了 72元買了6個VR (雖然我常去回收場,但是,相同規格卻沒有買到!!) 裝了上去,已經 ...

我對東西的要求沒有那麼高......

可以用又可以修好就好了....

畢竟都是很久的東西了,要再怎麼要求耐用好像也有個限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ERIC大:
   感謝!! 這個套件很不錯,假如近期沒有團購可能就會自購了!! 至於,改不改現有HILA 還在抉擇!! ...

要不要做PWM電供是另一件事情,這台原本就是類比式,就按照原樣修復再稍為加強(如補上接地線)即可,畢竟類比式的電源較純淨,電路也簡單,實驗萬一失手也很容易修復。

開放式的VR日子久了接觸不良很正常,若是換成COSMOS密封式VR就可以撐很久。

PS:開放式VR若接觸不良,用接點清潔劑噴進去再轉一轉,通常可以再撐一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做PWM電供是另一件事情,這台原本就是類比式,就按照原樣修復再稍為加強(如補上接地線)即可,畢竟 ...

YSC大:
   感謝提供相關經驗!!  前些日子朋友買了一台數位式電供 一千多元單電源重量輕,但是,用起來反而沒有我這一台"順手" 調壓 限流 都比較慢,雖然是數位電壓表 電流表,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YSC大:
   感謝提供相關經驗!!  前些日子朋友買了一台數位式電供 一千多元單電源重量輕,但是,用起來反而 ...

PWM式電供要做得好不是沒有,但不是普通價格做得到的,反之,類比式用基本原理組成,不必很高的成本可以做出該有的水準,唯一的缺點是效率不若PWM式,但為了純淨的實驗用電源,效率我可以妥協,況且實驗用電供也不是全天候滿載,效率問題其實還好。

网友K:
數控電源如果沒有做好,或是在特定狀況下,有時會發生輸出電壓電流失控的狀況而燒壞負載

楼主:
引用 网友K:
數控電源如果沒有做好,或是在特定狀況下,有時會發生輸出電壓電流失控的狀況而燒壞負載 ...

狼大:
   好久不見!! 不知道失控的原因是在哪一部分 ? 是 D/A 轉換?

网友I:
引用 楼主:
狼大:
   好久不見!! 不知道失控的原因是在哪一部分 ? 是 D/A 轉換?

插嘴回覆一下:
我的 AMREL LPS-305 輸出短路再開路時候,
電壓恢復過快(過衝? 未詳查), 有的負載會被燒壞,
而傳統電供並無此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插嘴回覆一下:
我的 AMREL LPS-305 輸出短路再開路時候,
電壓恢復過快(過衝? 未詳查), 有的負載會被燒壞 ...

oldhan大: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大:
   好久不見!! 不知道失控的原因是在哪一部分 ? 是 D/A 轉換?

取樣的速度
調壓機制
內部控制程式寫法
這些都會有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