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 SANYO 洗衣機 SW-688UF 不過電維修(修了兩片基板喔)

楼主(2018-01-08):
幾天前收到訊息,問我手邊有沒有基板?那我當然回說「有呀!什麼型號?」「688UF」「……(沉默了五秒)你是故意的嗎?」

就是因為原廠沒料件,所以才找到我這裡來,早該想到這一點的。告知交件速度若要快,目前只能先用修理的。

到了現埸,發現機器不過電,拆下一量,發現負責供電的 7805 已經燒毀無輸出了,請他先換一顆新的試試再說。

兩個小時候又收到訊息,說還是不行。不得已只好將基板帶回工作室處理。

因為沒機器,要測基板的話得先做一組簡單的治具出來。有接線圖就可以做了。

先將 7805 拆下,量測後面的負載阻值,發現確實是低了一點,但又是個很微妙的數值 36.5 Ω。

要找出是什麼零件造成低阻,得跑一下線路才行。這是單層板,跳線很多,這部分直接將跳線拆除就可以簡單的分離系統,不用切銅箔。

J74, J71, J21 等等,實際上拉掉的跳線不止這些。這裡隨便舉幾個例子(本來想詳細寫,後來決定不做,因為這片基板最後證明不能維修)。

最後追到 Q2 與 Q3 的射極腳。拆下一量,發現這兩顆晶體的 ECB 三腳全部(接近)短路。

這兩顆的集極腳直接進入 MCU 內部。I/O 腳對地量測,發現也已經(接近)短路了,MCU 確定報銷沒救……

問題是怎麼生片可用的基板給人家?他還在海角的那一邊癡癡的等著呢!嗯……

從房間一角落的垃圾堆裡翻了翻,找到一片比較早期的基板,相同型號使用的,那就來修它吧!

這片的故障也是不過電。不過 7805 正常,也沒短路的現象。

待機電流看似正常,按鍵完全沒反應。查了按鍵--正常,4MHZ 振盪器也有起振。

使用觀察法,發現角落的 R38 腳有發黑的現象。死馬當活馬醫,試著量了一下,發現怪怪的,拆下來測看看。

色碼標示為 18K,可是量個 26K 出來。難道是我看錯了?還是脫色?試著跑了一下這部分的線路。

一量測 Q5 的 集極只有 2.7V,決定換個新電阻試試。

找了個 18K 的電阻接上,C 腳 5V 出來,系統恢復正常了。

本次更換的零件,1/8W 變質電阻一顆。

MCU 編號為 87CH46NG,找了一下資料,第 18 隻腳是 /RESET 腳,就是這個原因了。

測試正常,燈會亮,也能設定,看不出什麼問題。可以交貨上機測試了。

簡單寫寫,就這樣了,謝謝觀看。

网友A:
要多一點維修費、因為要修主版的不多了!

网友:
高手,有接線圖就可以做治具了

网友:
厲害! 恭喜完修

网友:
厲害~ 恭喜完修!

网友B:
防水透明膠超硬的,曾經弄斷美工刀好幾片而棄修,G大事如何挖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水透明膠超硬的,曾經弄斷美工刀好幾片而棄修,G大事如何挖開的?

這基板使用的防水膠並不硬,俗稱 "果凍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多一點維修費、因為要修主版的不多了!

這次的真心沒辦法……

楼主:
又收到一片,這次的外觀不錯,主要還是得力於放置的環境相當乾淨。

問題是所有的按鍵顯示都正常,但通通沒動作。馬達不動,電磁閥也不動。

所有的開關都是使用 TRIAC 控制,所以它們的共通點,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BUFFER IC。

由 ULN2003 擔任。

很遺憾的是,猜錯了!

再來,第二個共通點是 RELAY,負責所有對外的 AC110V 供電。

一開始想可能是接點燒了,但拆開一看,接點是燒了,但此接點非彼接點。

就不評論多餘的事了。隨順自然發展吧。

對它打個大補丁。基板上膠後放回收工。

又黑又冷的一天,累了,早點睡覺去。

网友:
真是高手哦 !

网友C:
我家一台三洋洗衣機平常可正常洗衣,脫水,但一遇到天氣冷15度以下就只會洗衣,無法脫水,難道洗衣機也怕冷嗎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一台三洋洗衣機平常可正常洗衣,脫水,但一遇到天氣冷15度以下就只會洗衣,無法脫水,難道洗衣機也怕冷嗎 ...

這真是個好問題呢……

有考慮裝一台暖氣機嗎?

當然,我一定會推薦日立的喔!  先說好我跟這間公司沒任何關係,屁事也看了不少,只是單純的品質相對較佳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真是個好問題呢……

有考慮裝一台暖氣機嗎?

感謝大大的推薦,南部應該用不著還是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大大的推薦,南部應該用不著還是謝謝大大

上面開個玩笑而已,請別介意。若有需要的話另文討論吧。

网友D:
樓主運氣真好,我都沒遇到這麼軟的維修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運氣真好,我都沒遇到這麼軟的維修件

大哥您這麼說,害得小弟我都不知道怎麼回應才好呢。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這一切都是命。

网友:
謝謝分享!真是大工程喔!

网友E:
請問機板上的防水膠有何去除的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機板上的防水膠有何去除的好方法?

看到堆成如玉山一樣高的待修基板後,當然想過如何才是快速除膠。答案是:……這一切都是命呀。

考慮過化學方式,但有著高污染、高成本、對電路零件的傷害,在愛地球的原則前,不可行。

乖乖的用物理方式作業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您這麼說,害得小弟我都不知道怎麼回應才好呢。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這一切都是命。n_ ...

現在路上看到老奶奶就扶她過馬路不知道來得及嗎

网友(2018-02-28):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又增長見識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