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 節能對流扇 FAN-2201WL-2 (220V)一開即停、遙控異常

楼主(2018-01-08):
各位先進好,我本身只對簡單的故障可以處理(溫度保險絲、電容⋯等)但是一拆開這個電扇就不知道該從哪裡開始找故障點,已經量過電容沒有什麼問題,請問還有哪些地方可以做檢測?又該怎麼檢測呢?
有錄製影片...基於權限不足無法PO上來..
故障情況:
故障1號電扇:遙控器和機側的開關一開即停
故障2號電扇:遙控、機側可以開機,但調整風速異常,變成調整會先關機,再按一次或長按開關才會開機到想要的風速、風向轉盤也沒有反應

网友A:
你可以先兩片板子互換看看

网友B:
電路板背面也請拍一下。

网友C:
推測應該就是1uf
大大的綠色電容NG吧~
可以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66856-1-1.html
有多出來變壓器~
塞得進去的話~
也可以改成變壓器~
如果是電壓5V的話~
手機充電器應該就可以了~
通常都可以插220V
改成變壓器的好處是比較不會受到干擾亂跳

不過要改要有電子基本功~
不會的話~
就先換換看那個大顆方型綠色的1uf電容試試~

网友D:
這個我有經驗
我上次換好幾台
都是右上角的電晶體壞了
沒意外印象中應該是...triac
給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兩片板子互換看看

有換過測試過風扇馬達都正常,這才確定是板子這邊有問題,謝謝您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路板背面也請拍一下。

不知道這樣清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測應該就是1uf
大大的綠色電容NG吧~
可以參考這篇

之前有先看到您的這篇文才知道找半天找不到的變壓器原來就是這種「阻容式」來降壓,我試著到光華找看看有沒有這種電容可以買,改變壓器的話我再來研究看看,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我有經驗
我上次換好幾台
都是右上角的電晶體壞了

好的,我找到替換零件再來更換看看,謝謝您

楼主:
謝謝各位的建議,已經成功修復了!

楼主:
換掉綠色大電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掉綠色大電容就好了

兩台都是嗎?

楼主:
對的,另一台的綠電容用3用電錶測一下完全不動⋯

网友:
這種電風扇電子板,我修理了大約三十多個.

會壞的地方有四點 :

1 綠色(大小)安規電容, 1.0uF K350V-   0.1uF K310V-

2 輕觸按鍵.

3 紅外線接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