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的液晶電是如何進到工程模式

楼主(2018-01-09):
請問(老先覺)關於BENQ的電視如何進入工程模式因我的電視用在工作上的顯示每天會用無熔絲開關開啟跟關閉,想說無熔絲開關開啟時就讓他開機.請問大大如何進入到工程模式.來設定電源開啟...謝謝

网友A:
工程模式:
1. 先關掉螢幕電源。接著按住 【MENU】+【Power】來開啟螢幕電源,再按【MENU】即可進入。

2.. 先關掉螢幕電源。接著按住【MENU】+【ENTER】,再按下【Power】來開啟螢幕電源,按下【MENU】或 【AUTO】(某些機型不一樣) 即可進入工程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模式:
1. 先關掉螢幕電源。接著按住 【MENU】+【Power】來開啟螢幕電源,再按【MENU】即可進入。

謝謝大大有空來試看看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