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徵求acer e5-473g泡水筆電維修

楼主(2018-01-09):
目前維修廠商已告知可開機但還是抓不到記憶體懷疑是bios問題無法處理,已送修半年多徵求可維修的高手!是小朋友要作功課用的,希望有高手可以出手相助!也可用lineid: lecin411 連絡我,謝謝!

网友A:
可開機但是抓不到記憶體?要開機一定要有抓到記憶體才可以開機喔!

网友:
這維修廠商不是呼嚨你,就是背後有眼睛可以倒著走路

楼主:
已經送修半年多才回覆我目前情況,所以才來這尋求高手相助!

网友B:
若自己無法處理,可找獅子魚大代為處理!

他是筆電版的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自己無法處理,可找獅子魚大代為處理!

他是筆電版的版主。

我沒再做維修 請找主機板版主 chiyimonitor 或台北有痞友願意接手的

网友:
在台北嗎?

可惜了小弟手癢想試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開機但是抓不到記憶體?要開機一定要有抓到記憶體才可以開機喔!

我看到「一定要有抓到記憶體才可以開機」時,感到有些奇怪,因為我在老早以前就曾經試過,沒有插記憶體也可以開機耶!

所以我就在網路上查了一下,查出了下面這兩段,也才驚覺我的知識已經過時已久了:

1. 如果是PC的話,由於現在的BIOS都是壓縮過存放在flash rom裡面的.自然要有RAM才能解壓縮出來

2. 從 386以後都要,即使不使用compress BIOS,為了增進效能,BIOS一樣會放入系統的shadow RAM裡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送修半年多才回覆我目前情況,所以才來這尋求高手相助!

小孩都已經半年沒筆電用了,日子還是一樣過,功課還是一樣交,筆電處理起來的費用不便宜,還是換一台簡單的桌機會比筆電好用。

网友:
他的重點說不定是筆電中有小孩重要的報告資料,所以想要修好,如果是,可以考慮找會拆筆電的,把硬碟取出來,用外接盒接到其它筆電或電腦,就可以取得那些資料了,參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一定要有抓到記憶體才可以開機」時,感到有些奇怪,因為我在老早以前就曾經試過,沒有插記憶體也 ...

哈哈哈!我還真的沒見過不插記憶體可以開機的筆電哩!有的筆電的記憶體已on board一部份在上面,這種筆電不插記憶體當然能開機啊!
不僅是筆電,我們論壇的伺服器不插記憶體也能開機啊!因為伺服器的開機用的記憶體跟軟體執行用的記憶體是分開的,不過我想一般的筆電應該沒有這樣設計才對吧!

如果你的筆電不用記憶體可以開機,那一定要來一篇專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我還真的沒見過不插記憶體可以開機的筆電哩!有的筆電的記憶體已on board一部份在上面,這種筆電 ...

我當時試的是PC啦,不是筆電。現在已經記不清那台PC究竟是286、386、還是486了。不過,大概是386。

那次之後我就沒再試驗過了。所以一直就以為現在應該也還是可以沒插記憶體就開機,哈哈......

誤會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當時試的是PC啦,不是筆電。現在已經記不清那台PC究竟是286、386、還是486了。不過,大概是386。

那次 ...

不管是什麼電腦都要記憶體才能開機運作,也不管你試的電腦是286、386、還是486了,就算是8088、Z80或6502也都要記憶體啊!
我還以為你是在開玩笑的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我還真的沒見過不插記憶體可以開機的筆電哩!有的筆電的記憶體已on board一部份在上面,這種筆電 ...

老大這次我跟你同一國,
第一次聽到不插記憶體可以開機的電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什麼電腦都要記憶體才能開機運作,也不管你試的電腦是286、386、還是486了,就算是8088、Z80或6502 ...

不知道我們兩人說的開機的意思是否相同?我在這兒說的能開機是指能夠出現BIOS的畫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我們兩人說的開機的意思是否相同?我在這兒說的能開機是指能夠出現BIOS的畫面。 ...

好的!我們就先定說開機指的是出現BIOS畫面,你在第8樓有提到了,電腦開機時BIOS的內容需要解壓縮到RAM,那沒有RAM是要解到那裡?
不然就只能請你用技術擊倒的方式,找出一台不用RAM的電腦開機來讓我開開眼了,那怕是出現BIOS畫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們就先定說開機指的是出現BIOS畫面,你在第8樓有提到了,電腦開機時BIOS的內容需要解壓縮到RAM, ...

可是8樓中所說的意思是比較後期的BIOS才有經過壓縮,也才需要RAM才會有地方解壓縮。

所以較早期的BIOS是沒有經過壓縮的。例如在286、386的時代的BIOS。

我對那兩段文字的理解是這樣啦。正確與否,我也不知道。是我從網路上查來的。

网友:
我來解釋一下沒有記憶體的定義,一般人是認為記憶體插槽沒插就認為沒有記憶體,但是有些筆電,有的記憶體是焊在主機板上(容量還很少),然後留一個插槽給你擴充用,有的是基板正反兩面都有記憶體插槽,裡面已經插一支了,向外的就是給你擴充用的,不知道的人當然會認為沒插記憶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是8樓中所說的意思是比較後期的BIOS才有經過壓縮,也才需要RAM才會有地方解壓縮。

所以較早期的BIOS是 ...

其實我就是怕你說的是從網路看來的,而自己又沒有親自實驗過的答案。
不管是不是壓縮,它還是要載入到RAM 來執行,因為你在8樓說︰
我在老早以前就曾經試過,沒有插記憶體也可以開機耶!

請問你自己試過沒有插RAM能開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實我就是怕你說的是從網路看來的,而自己又沒有親自實驗過的答案。
不管是不是壓縮,它還是要載入到RAM ...

是啊,我就是自己試過沒有插RAM能開機啊。當時出現這個結果,我也是驚訝萬分啊,因為我當時也是認為沒插RAM是不可能開機的。

然後在8樓查到的那些內容,讓我認為早期電腦確實可以沒有插RAM能開機,而386之後則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就是自己試過沒有插RAM能開機啊。當時出現這個結果,我也是驚訝萬分啊,因為我當時也是認為沒插R ...

那就當沒有插RAM可以開機好了,這是別的會員的徵求帖,我們就不用再佔篇幅談論這個話題。

网友:
廠商已告知可開機但還是抓不到記憶體懷疑是bios問題無法處理

正常來說電腦一定要有記憶體才能開機,可以開機了那應該是有讀取到記憶體,我猜是不是可錯了廠商的話或是理解錯了廠商的話,如果是說可以開機但再多插一條記憶體讀不到,那還有可能,因為這樣確實是還能開機的

网友:
說句中立話!!!

1.有廠商維修機器會放到半年?

2.有很重要的資料~會放半年也無所謂?

3.硬碟的資料~就算原主機板無法修復,也有N種方法回復

4.泡過水的主機板~基本上就可以宣布死刑~內部受潮的線路~何時會斷無人知
   而且後患無窮

我是認為因該原泡水主板~送修處理完畢~使用半年又壞了~但維修商家無法修復(亦無主板替換) 或是 其他金錢問題??

即使今天有人處理完畢你目前的問題~也難保沒多久又出現其他新問題

基本上泡水NB,就是直接換主板 (換主板若非特殊,現在價位因位於2千多左右) ~

======================================

另外~沒有主機板沒有記憶體~卻可開機進到BIOS ~~~ 這會讓人笑沒有常識

只有~主機板~"內建 : 記憶體" ~另外還提供RAM slot 讓你增加RAM

不要看到RAM slot沒有記憶體~~就認為無RAM可開機

网友:
我再說一句就好,證明我說的內容並不是我瞎掰的,是真的從網路上找到的。

網址是:
http://www.programmer-club.com.t ... /assembly/2779.html
看起來也是一個專業的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