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P A306 & A198 磁控管 規格 疑問??

楼主(2018-01-10):
請問先進:
SHARP A306 & A198 GOOGLE 查無規格,是否有人知道??
SHARPA306 故障,我用SHARP A198 代替,裝上後微波,物品會熱,但是不知道是否安全

SHARP 磁控管

SHARP 磁控管

楼主:
感謝阿兩大!也就是說前者2M231AH強而後者2M231H較弱些?安全上是OK?還有一個問題它是SHARP而上是TOSHIBA兩者是一樣代工的嗎? 謝謝

网友:
基本上規格相同,都是可以通用的~記得檢查雲母片是不是也要更換了
記得當年在知名美商服務部維修微波爐,零件部拿錯規格,當年我又天天的,
沒看直接裝上試機,馬上發出  【一 一聲】,隔壁桌的服務員馬上拿東西防禦
我則是躲桌下拔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阿兩大!也就是說前者2M231AH強而後者2M231H較弱些?安全上是OK?還有一個問題它是SHARP而上是TOSHIBA兩者 ...

是不是代工我不是很清楚!!

規格相同功耗差異不大,通用性就行得通!!

楼主:
糟糕聽說抱回一上電使用會影響他家廚房火災警報系統!這是甚麼原因!微波有這麼敏感嗎?請問先進前輩!

楼主:
最終還是乖乖的上沒屋頂買一個穿心電容的接頭換上 A306!不過賣家的穿心電容接頭雖是新品不過似乎是年代久矣的東西!雖是完修不過心驚驚!不知能撐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