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林 除濕機 KJ-K90B 故障不啟動維修

楼主(2018-01-10):
故障主述:有通電不啟動
控制板操作正常,但是壓縮機和風扇無作用。
查修:主控版拆開,RELAY燒到炸裂,

外觀^^^

背面^^^

規格銘牌^^^

主控版^^^
壓縮機的RELAY掛了

RELAY^^^
規格 120V 20A  觸發電壓12V

手邊沒有20A 12V的RELAY,用2顆 10A  12V 並接,成功修復

其實用10A 12V一顆應該也行,穩定運作電流實測約3.7A左右

但是啟動瞬間電流很大,所以才會燒RELAY,多併一顆做分流,會安全些!!

有很多沒拍圖,將就一些吧!!

网友A:
Relay 最好還是不要用並接方式, 畢竟兩顆特性還是有差.
啟動那一瞬間兩顆不可能完全同步, 很大的瞬時電流還是只會灌過某一顆, 容易燒壞.

网友:
燒成這樣保險絲竟然沒起作用,表示電路設計有問題

我不敢用這型除濕機~會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lay 最好還是不要用並接方式, 畢竟兩顆特性還是有差.
啟動那一瞬間兩顆不可能完全同步, 很大的瞬時電流還 ...

這個會不會燒,用多久會燒不知道,因為自己實驗過,只是有這種顧慮,所以沒有寫出來,既然你也這樣想,那就找兩個替死鬼吧,想當然爾就是電阻或是錳銅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