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p微波爐,燒高壓跟電源保險絲

楼主(2018-01-10):
由於微波爐有電源啟動正常,但微波沒加熱
所以量5kV/0.7A高壓保險絲,沒導通,判斷燒壞了
由於那高壓保險絲是一體式的,我看台灣拍賣好像都沒賣,只有大陸淘寶有賣而已

所以我就去買那一般微波爐用的高壓保險絲座去用
換好之後,第一次開機微波,又燒一次高壓保險絲
我拉動高壓保險絲座跟高壓電容連接接點,有點鬆動,
我想是否我沒接緊,造成阻抗過大,才又燒掉

所以我再次壓緊,再裝新的保險絲上去,
開機微波不久,有打火(好像磁控管),發出一種燒東西味道
然後電源保險絲燒掉,高壓保險絲卻沒燒掉了....

請問各位大大
我量磁控管對地沒短路,兩腳接點也是2多歐姆
是有壞嗎?還是哪裡有壞??

网友:
論壇內有蠻多微波爐維修文可搜尋參考
若您非本科專業維修職人
實際動手前,特別要注意高壓安全問題,還有自身防護的方法 (這很重要)

若您已是專業人員,純粹想參考其他前輩的經驗或建議
那上一段請您忽略

有時候沒有其它前輩的維修建議回覆
是其他前輩不確定提問者的專長背景
擔心提問者有安全問題,所以不太敢建議太多查修方向
(此時只好由之前舊文先練功研讀,有十足掌握再動手,生命很寶貴的,不要輕易的去挑戰它)
加油

网友:
2多歐姆不對!標準是1歐姆!電流聲是否變大聲!如是跟我碰到一樣磁控管回天!上電不要試太久!否則有可能災情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