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3810TZG有待機,無法開機

楼主(2018-01-11):
主角AS3810TZG已經拆機才拍的

待機電流正常0.01A

觸發後0.03A定電流

板子正面

板子背面

原因應該是主機板的3V,5V沒有開出來,開啟3V,5V的是PWM晶片TPS51125

TPS51125工作條件::這是獅子魚大大在另一篇文中的回文我轉貼出來的
16腳VIN19V,13腳EN0 1。26V,8腳VREG3 3.3V,17腳VREG5 5V。1腳ENTRIP1 和6腳ENTRIP2 正常應該是1.多V。
TPS51125S各腳電壓
1PIN -1.74V,
3PIN-1.99V,
4PIN-3.3V,
6PIN-2.1V,
8PIN-3.3V,
9PIN-7.8V,
10PIN-3.3V,
11PIN-3.3V
14PIN-1.9V
16PIN-19V
17PIN-5V
18PIN-2.58V
20PIN-5V
21PIN-5V
22PIN-9.67V
23PIN-3.3V
24PIN_5V

以下是我在主機板上量到的,而且我已經換過了51125,電壓也還是一樣
1PIN -0.96V
2PIN -0V
3PIN -2V
4PIN -2V
5PIN -0.07V
6PIN -0.96V
7PIN -0.13V
8PIN -3.3V
9PIN -4.6V
10PIN -0.13V
11PIN -0.13V
12PIN -0V
13PIN -1.3V
14PIN -3.3V
15PIN -0V
16PIN -19V
17PIN -5V
18PIN -0.07V
19PIN -0V
20PIN -0V
21PIN -0V
22PIN -4.5V
23PIN -0V
24PIN -0V

請教各位大大們為什麼我的1跟6PIN只有0.96V,我確定Q26跟Q20是截止的
這樣的3,5V沒有開出來可能還有哪裡會問題呢??MOS??
麻煩各位大大解惑,謝謝,小弟感激不盡

1.34 MB, 下載次數: 49

電路圖

网友:
先刷BIOS 2MB的話官網直接下載刷
https://global-download.acer.com ... 22000569.1511091083

网友:
從你的圖中  我個人認為3V5V要觸發後才會有.而觸發又受控於BIOS程序.如獅子魚大所說.BIOS問題佔大比例. 你先刷BIOS.修好的機率很大

网友:
DC in 19V  13pin EN0=5.5V  R686 Open

楼主:
謝謝熱心的獅子魚,GTR還有魔鬼剋星大大們

BIOS我試過了,觸發一樣是0.03a

但由於魔鬼剋星大大有提到13pin的EN0要有5.5V

在電路圖上看有R686個NU應該是原本就沒有裝了

R686

R686

而且TPS51125的IC說明書上也沒有提到要有幾V的電壓去開啟

但是死馬當活馬醫,好吧,由於找不到2m的電阻

於是就找一個1m跟390K的電阻來分壓分別取代的是R686跟R567

讓13PIN有5V的電壓了,結果還是一樣,觸發還是0.03A

於是想要試一下分壓完是不是真的有5V的電壓,是5V沒錯,然後表筆

一離開嗯~~~~~電流開始跳了,跳到1,08A,接VGA看,真的有畫面了

可是我斷電完再按按鈕一樣還是0.03A,接著把R686拿下來後還是一樣

現在算是找到問題點了,可是我不知道要怎麼解決.............

都要用電表的表筆去點13PIN或是13PIN的相連的點才能開機...............

有大大遇過這樣子的情形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熱心的獅子魚,GTR還有魔鬼剋星大大們

BIOS我試過了,觸發一樣是0.03a

待機供電芯片TPS51125工作流程:

1.外部輸入供電5.5-28V;16腳

2.外部輸入高電平作為開啟(一般是VIN分壓而來,也可以懸空或通過620KΩ電阻接地);13腳

3.產生VREF2V;3腳

4.輸出3.3V的VREG3;8腳

5.EC控制外部連接的開關管截止,1、6腳不直接接地。芯片內部上拉電阻與外部電阻形成分壓,成高電平。

LATCH_ON

6.PWM輸出;10腳 12腳   19腳  21腳

7.輸出電壓檢測;7腳 24腳

8.開漏輸出PG。23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機供電芯片TPS51125工作流程:

1.外部輸入供電5.5-28V;16腳

獅子魚大大,您說的51125的工作流程

第7步的1,6腳不是指PWM的3V跟5V二個通道的EN腳嗎??

因為ENTRIP也查不到英文的翻譯,小弟我是看到EN就開槍

我的英文很爛,可能會錯意了,GOOGLE翻出來的我也看不懂

可請大大們指教,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您說的51125的工作流程

第7步的1,6腳不是指PWM的3V跟5V二個通道的EN腳嗎??

上面6 7步驟我打錯了以更新
不好意思 是我打錯了 7腳 跟24腳 才對
TPS51125引腳定義
腳位        名稱        定義
1        ENTRIP1        通道1開啟和限流設定腳。直接接地關閉輸出,通過電阻接地設定過流閥值
2        VFB1        通道1的反饋
3        VREF        2V基準電壓輸出
4        TONSEL        頻率設定
5        VFB2        通道2的反饋
6        ENTRIP2        通道2開啟和限流設定腳。直接接地關閉輸出,通過電阻接地設定過流閥值
7        VO2        通道2輸出電壓檢測。作用:1、電壓檢測;2、用於替換線性電壓
8        VREG3        3.3V的線性電壓輸出
9        VBST2        通道2的啟動腳,自舉升壓端
10        DRVH2        通道2的上管驅動
11        LL2        通道2的相位腳。作用:1、上管導通回路;2、電流檢測
12        DRVL2        通道2的下管驅動
13        EN0        主開啟信號。作用:1、懸空時打開線性和VCLK;2、通過電阻接地時,只打開線性,關閉VCLK;3、直接接地,關閉整個芯片
14        SKIPSEL        PWM模式和跳脈衝模式選擇腳
15        GND        接地
16        VIN        主供電輸入,是線性電壓的供電來源
17        VREG5        5V的線性電壓輸出
18        VCLK        270KHZ頻率輸出,用於15V自舉升壓電路
19        DRVL1        通道1的下管驅動
20        LL1        通道1的相位腳。作用:1、上管導通回路;2、電流檢測
21        DRVH1        通道1的上管驅動
22        VBST1        通道1的啟動腳,自舉升壓端
23        PGOOD        電源好輸出,開漏輸出
24        VO1        通道1的電壓檢測。作用:1、電壓檢測;2、用於替換線性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6 7步驟我打錯了以更新
不好意思 是我打錯了 7腳 跟24腳 才對
TPS51125引腳定義

謝謝獅子魚大大,感謝您讓我更了解TPS51125的工作流程

但是TPS51125的工作條件,應該都有滿足,電壓16腳有19V

1,6也都有1V左右的電壓,13腳,分壓,接電阻到地,還是懸空都一樣有電壓,

但是5V跟3V還是開不出來,按了開機鈕電流由待機的0.01A只升到0.03A

在0.03A的情形下用表筆或攝子點一下13腳相連的點,有時電流可以跳變到1.10A左右此時可開機

但有時也不能開機,電流維持一樣0.03A

有時電流會跳到0.50A-0.6A左右無法開機

感謝各位大大的意見,我想還是放棄治療好了,感覺問題好像還很多...............

謝謝大大們的熱心回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大,感謝您讓我更了解TPS51125的工作流程

但是TPS51125的工作條件,應該都有滿足,電壓16腳有1 ...

你要從第5步驟開始查修Q25 Q26
你第10腳21腳沒出來

网友B:
R686, R567一定要用原阻抗值,用電錶去量,是錶頭內阻並聯效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從第5步驟開始查修Q25 Q26
你第10腳21腳沒出來

獅子魚大大,LATCH_ON是有的,所以Q25導通,這樣Q26跟Q20才會截止
所以ENTRIP1跟ENTRIP2才會有電壓,這二個都有0.97v的左右

就是ENTRIP1跟2要有電壓了,感覺條件都滿足了,怎麼21的DRVH1跟10的DRVH2都不會工作呢
謝謝您熱心的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R686, R567一定要用原阻抗值,用電錶去量,是錶頭內阻並聯效應!

謝謝,魔鬼剋星大大,原來是錶頭內阻還有這個功能,我還真不知道

不過R686,原廠電路圖是沒裝的, r567,acer原廠是用890k

但是tps51125的ic規格書是說用620k的電阻,我想這個應該不需要用原阻抗值的
應該比較像是獅子魚大大說的,用懸空的方式應該也都算有開啟信號
只要不直接接地應該都算ENABLE
當然這個算是我推論的,不一定對,也謝謝魔鬼剋星大大您的指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LATCH_ON是有的,所以Q25導通,這樣Q26跟Q20才會截止
所以ENTRIP1跟ENTRIP2才會有電壓,這二個都 ...

1腳跟6腳正常應該1.多V 所以你要檢查R304 R285電阻是否有變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腳跟6腳正常應該1.多V 所以你要檢查R304 R285電阻是否有變質

謝謝獅子魚大大,R304跟R285阻值都正常,後來還有發現別的問題就是有時用攝子點一下51125的13腳正常開機後,大約1分左右,原本1.多A的正常電流會飆到5A然後電源供應器自動保護.........斷電,真的問題還滿多了,這台NB已經放棄治療還給朋友了,謝謝各位大大的指教,真的很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