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東龍開飲機 TE-186B 有過電 補水跟煮沸燈 一直閃爍 [維修實例]

楼主(2018-01-11):
東龍開飲機 TE-186B 有過電 補水跟煮沸燈 一直閃爍

故障情形 : 補水跟煮沸燈 一直閃爍 無法進水 無法加熱

銘牌 :

前面板圖 :

後面拆機圖 :

先將生水加入生水桶插電 發現生水無法進入加熱熱水桶
當然是從最簡單最容易出問題點找原因
下圖 :
上方紅圈處 是從加熱熱水桶到溫水桶的逆止閥
下面紅圈處 是從生水桶到加熱熱水桶的逆止閥

先加生水到加熱熱水桶的逆止閥拆下檢查看看
下圖為逆止閥形狀 從白色那端進水由黑色端出水

看一下內部通道 (阻塞了) 當然無法過水

既然生水到加熱熱水桶的逆止閥那麼髒 那熱水桶到溫水桶那逆止閥多乾淨也有限 所以要一起做清潔
清潔方法 :
用小螺絲起子(平頭) 或 鐵絲 只要能將止水閥片壓出即可 (不要用尖物 怕頂破止水閥片) 從白色端頂由黑色端出
清潔完成後 再將止水閥片反順序裝回定位 定位後要記的測試一下

拆開圖 :

清潔後 : 跟新的一樣

將生水加到生水桶 看到生水已能進入加熱熱水桶了
那就試機了

等到煮沸後 跳保溫了

下圖發現水垢痕跡 (紅圈處)

再來要找出何處漏水 水垢是從上方一直流下來的
產生漏水的損壞物件 : 加熱熱水桶上蓋的防漏膠圈破損了 (紅圈處) 換新

面板處理 :
面板處理前 :

面板處理後 :

面板的再沸鍵跟補水鍵(破損) 代表此開飲機應該很常按補水與再沸鍵 才會破損
應該是用開飲機在泡茶用 溫度不夠要按再沸鍵加熱 在泡茶時怕熱水不夠用所以會長按補水鍵
但也不至於將面板按破阿
歸咎原因是按鍵開關不良 有時要按住在搖一下才會動作 所以再將2顆按件開關換新

面板破損修補法 :
用黏箱子的寬透明膠帶黏2層在面板上能防水又不容易破 再沿面板四周用美工刀割掉多餘的膠帶
在補水鍵處隨意貼上有色的貼紙 增加美觀(才不會看到破洞處)

更換物件  熱水桶上蓋的防漏膠圈 面板按件開關2顆

完修

网友A:
我覺得漏水處不是上蓋處,
而是加熱桶本身與本體的墊圈損壞,
請查一查。
上蓋的功能是防止熱氣洩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漏水處不是上蓋處,
而是加熱桶本身與本體的墊圈損壞,
請查一查。

sandy319 姐
對於開飲機有一定的了解 才知熱水桶上緣外圈有膠圈 來防止漏水 (脆化就會漏水)

但是此型號沒那上緣膠圈 是靠上鐵蓋的膠圈 在利用最外殼上蓋壓緊鐵蓋 使鐵蓋膠圈密合於熱水桶防漏的

网友B:
嘉分來了.我遇過多是控制機版GG.都要送修.恭喜遇到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嘉分來了.我遇過多是控制機版GG.都要送修.恭喜遇到軟的

感謝帶嘉芬來
每次都遇到鐵板也會心灰意冷ㄋ
難免幾次遇到軟的 比較好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