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itutoyo游標卡尺[整新]

楼主(2018-01-11):
這支mitutoyo游標尺生鏽得滿嚴重的.....
雖然覺得可惜這好尺,但生鏽成這樣,游標也推不動.就丟到回收筒裡準備丟回收了.

但是最近看了一個youtube影片, http://bbs.pigoo.com/thread-66827-1-1.html ,又整理了一張生鏽的鐵桌.....
覺得鏽就算很多,清一清以後應當還好.....(這是整理生鏽的鐵桌所得到的經驗)

剛好今天看到原本已經丟到回收筒裡準備丟回收的mitutoyo游標卡尺,覺得清一清應當還可以的.
就把它從回收桶裡拿起來清清看......

看照片說故事了.

1.生鏽得很嚴重

2.生鏽的近照

3.用尖錐來[刮鐵鏽]

4.不是用尖尖的地去刮....是用鐵桿的部分去刮的....不要弄錯,把表面刮傷或刮醜了
游標卡住,用WD40噴一下,很快就可以滑動,並流出很多鏽水.......多噴幾次WD40,直到鏽水變乾淨.
(尖錐指的地方有刮一段.....看到效果還不錯)

5.整理好的樣子......其實也還好.....

鐵鏽看起來很多,好像整個都壞得很嚴重,但除鏽之後其實也還好.....

這鏽好像很厚,但刮掉後表面也沒有什麼鏽洞.....外觀其實都還好.

本來想買便宜的游標尺來用,看來不用買了.......

网友A:
把尾端擋片拆掉,可以整支抽出來分離,應該比較好整理吧,把舊的東西整理好恢復堪用,其價值高於新購,因為多了一份感情與成就感。
卡尺不都是不鏽鋼做的嗎?怎會生鏽?可能是噴到某種腐蝕性液體。
當兵時應該都聽過某人說的,保養重於修理,修理重於購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尾端擋片拆掉,可以整支抽出來分離,應該比較好整理吧,把舊的東西整理好恢復堪用,其價值高於新購,因為 ...

我有嘗試拆下尾端擋片....也生鏽.....

噴上WD40.....一轉......不動.....決定不拆了.....

网友:
還好, 發現的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嘗試拆下尾端擋片....也生鏽.....

噴上WD40.....一轉......不動.....決定不拆了..... ...

尾端擋片是否WD40泡一下後,把游標尺固定好
在使用鐵鎚敲擊十字起子屁股,敲擊時就輕轉十字起子
敲擊次數不一定,不過應該都可轉開 小建議別見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端擋片是否WD40泡一下後,把游標尺固定好
在使用鐵鎚敲擊十字起子屁股,敲擊時就輕轉十字起子
敲擊次數不 ...

好方法......以後採用....

因為轉不動,又看到鏍絲生鏽.......太小了,不敢輕舉妄動.....(有傷一點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方法......以後採用....

因為轉不動,又看到鏍絲生鏽.......太小了,不敢輕舉妄動.....(有傷一 ...

這是國中時看開修車廠同學家的修車師傅使用的方法把他學起來的

网友C:
原來鍍鉻的也會生銹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國中時看開修車廠同學家的修車師傅使用的方法把他學起來的

以前修車看人家拆鏍絲.....排氣管的...
我看生鏽得很嚴重......就問他[為什麼不用不鏽鋼的?]
修車師傅說[這種就是寧可生鏽也不能鬆脫]....

再來就看他噴WD40.....火烤....鐵槌敲......

原來鏍絲可以這樣拆......學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來鍍鉻的也會生銹喔~

會的,它也是電鍍的一種,只是比較硬了一點點,放久也是會生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來鍍鉻的也會生銹喔~

以前有一個經驗師傅在業主的水槽中磨鉋刀片沒把水槽的水放掉
結果水槽沾到極細的鐵屑處都開始生鏽
我覺得可能是游標尺的使用傷痕,受到外來的污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一個經驗師傅在業主的水槽中磨鉋刀片沒把水槽的水放掉
結果水槽沾到極細的鐵屑處都開始生鏽
我覺 ...

其實我一時犯傻,忘了以前書上讀的:
不銹鋼就是內含鉻,氧化層為3氧化2鉻的硬膜,只是阻止加深氧化。
工具鋼的鍍鉻,包含抗磨意義。

网友D:
三豐游標卡尺算耐用的、我覺得是存放位置的問題、公司的用十幾年也沒生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我一時犯傻,忘了以前書上讀的:
不銹鋼就是內含鉻,氧化層為3氧化2鉻的硬膜,只是阻止加深氧化。
工 ...

一般鍍硬鉻的厚度不高很容易生鏽、
但這游標卡尺標示為鋼材、
我想可能是sus430的材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豐游標卡尺算耐用的、我覺得是存放位置的問題、公司的用十幾年也沒生鏽。 ...

他可能放在濕氣很重的地方,又常常不理它,才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豐游標卡尺算耐用的、我覺得是存放位置的問題、公司的用十幾年也沒生鏽。 ...

這游標卡尺不是我的......我父親放在那兒可能有十多年沒有人去動.....

十多年一直是這種生鏽的狀態.......沒人去用'沒人去管也沒人去丟......

一直躺在那裡,也沒有人去注意......

最近整理東西才把它丟到回收筒的....
又,最近有量管徑跟鏍絲的需要,才想到拿回來整理看看......三豐游標卡尺丟了也可惜.....

還好因為最近幾天的經驗,知道鏽的特性才又把它救回來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游標卡尺不是我的......我父親放在那兒可能有十多年沒有人去動.....

十多年一直是這種生鏽的狀態..... ...

如果你用不順手可以丟來我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用不順手可以丟來我家

我花2~3個小時才把它救回來..........不就是為了要用嗎????

在沒有這支[mitutoyo游標卡尺]前,我是用這支[仿mitutoyo游標卡尺]........

這支[仿mitutoyo游標卡尺]已功成身退,可以送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花2~3個小時才把它救回來..........不就是為了要用嗎????

在沒有這支[mitutoyo游標卡尺]前, ...

我就說說而已......,我還在找電池蓋哩!
http://bbs.pigoo.com/thread-6540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說說而已......,我還在找電池蓋哩!
http://bbs.pigoo.com/thread-65407-1-1.html

你是說說而已..........我是真的可以把這支[仿mitutoyo游標卡尺]送給你.....

我不是說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國中時看開修車廠同學家的修車師傅使用的方法把他學起來的

就是衝擊起子

這招不是對所有起子都可以這樣用,會變成一次性的起子
可以換頭的
水晶起子
當然小螺絲還好不用太大力

建議有一把貫心的起子拿來敲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花2~3個小時才把它救回來..........不就是為了要用嗎????

在沒有這支[mitutoyo游標卡尺]前, ...

哈哈這個好~~~就寄給橡皮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花2~3個小時才把它救回來..........不就是為了要用嗎????

在沒有這支[mitutoyo游標卡尺]前, ...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好大的虎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說說而已..........我是真的可以把這支[仿mitutoyo游標卡尺]送給你.....

我不是說說的..... ...

我只要電池蓋,我不要仿冒的游標卡尺.......

网友:
像我這一支,是花錢整理的,要用就有

网友F:
以前公司工具箱裡那支每年都被我拿出來抹上薄薄一層油....金光閃閃...要用時
乾淨的紗布一擦就像剛買回來的.....

以後大家不要得都丟給老大好了.......孩子也可以丟給老大養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以前公司工具箱裡那支每年都被我拿出來抹上薄薄一層油....金光閃閃...要用時
乾淨的紗布一擦就像剛買回來的 ...

這樣有結婚的理由了、
不用擔心小孩要丟給老媽顧了。
老大開個小孩收容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樣有結婚的理由了、
不用擔心小孩要丟給老媽顧了。
老大開個小孩收容所。 ...

烏骨雞學姊幼兒園?!~~~

少子化開這個會虧死,要開Wish長青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