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CHIMEI TL-46Z8000D 液晶電視觸控按鍵失效維修實例

楼主(2018-01-11):
CHIMEI TL-46Z8000D 液晶電視觸控按鍵失效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電容式觸控板失效無法控制

2.型號~CHIMEI TL-46Z8000D

3.內部照

4.電源板

5.主機板

6.120Hz訊號轉換板

7.T-CON

8.LED背光升壓板

9.視訊板

10.面板型號

11.來到故障的主角~觸控板~

12.商標LED/POWER觸控板(觸控電源開/關都正常)

13.觸控板FB01(磁珠)已被前手取下,我找廢板取一顆同樣大小補上去,開機測試剛開始觸控都正常,不到2分鐘觸控功能就亂跳,還會自動開關機。

14.取下觸控板檢查時,無意中手碰到觸控訊號連接線,電視就自動開機了,經過反覆測試為第5PIN紅線感應雜訊造成誤動作。
改善方法採最簡易工法~於觸控板端訊號線纏套鐵氧體扼流圈,阻隔雜訊干擾,用手觸碰訊號線不再感應雜訊

15.於主機板端訊號線套鐵氧體扼流圈,阻隔雜訊干擾,用吹風機吹製造高頻訊號干擾也不會造成誤動作

16.電視正面觸控區

17.輸入源觸控測試

18.選單觸控測試

19.頻道增加觸控測試

20.頻道減少觸控測試

21.音量增加觸控測試

22.音量減少觸控測試

23.待機狀態CHIMEI LOGO LED常亮

24.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太厲害了.連這也完修.我與前手應都有學到.感恩

网友:
真是太強了...受教了..
感謝分享...

网友A:
恭喜完修!

呼叫蔡大~呼叫蔡大~~
上次你那臺TL-46Z8000D應該有解囉!

网友:
哇!夠專業喔!連這都能修 謝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呼叫蔡大~呼叫蔡大~~

哈哈!我看到了啦,超厲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呼叫蔡大~呼叫蔡大~~

哈哈哈

就是這台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