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antz Tuner ST 360 突然沒有顯示電台頻率。

楼主(2018-01-12):
Marantz Tuner ST 360 突然沒有顯示電台頻率。那處壞了?

网友A:
建議先從電源下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先從電源下手吧

可否具体説明?

网友:
顯示器電源都沒有了,當然要從供電電源查起

网友:
變壓器...好像燒毀了....
黑色塑膠的部分...破了個洞...還有燒焦痕跡

网友B:
借你圖回復一下
右下角那藍色框的變壓器 是不是燒焦痕跡

网友:
若變壓器是好的,量這兩顆應是 78/79 系列三端 LDO是否有電壓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你圖回復一下
右下角那藍色框的變壓器 是不是燒焦痕跡

開机及聽收音机正常,一天突然聽聽吓,声音有短暫干擾,之後正常番,但没有顯示電台頻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机及聽收音机正常,一天突然聽聽吓,声音有短暫干擾,之後正常番,但没有顯示電台頻率。  ...

右下角螢幕的背光燈泡或led燒了,拆開更換看看

网友:
用手電筒照看看螢幕,有字的話就是背光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