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倍偲快煮壺不加熱維修

楼主(2018-01-12):
同事拿過來的,說忽然不然加熱了,請我修理。
拍一下商標
沒有三腳形的螺絲起子,用尖嘴鉗代替,剛好吻合能轉開。
打開候,發現接點都氧化開了,當然不能加熱
先把接點壓緊,感覺不太保險,加上銅線纏繞,增加電流流量
上銲錫,防止銅線氧化。
另一個角度看看。
家一點熱水,確定能將水煮滾,暫時維修到此,還給同事了。

网友A:
這個場合建議不要用焊錫,應使用壓著方式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場合建議不要用焊錫,應使用壓著方式處理。

知道不能用銲錫,可是接點都氧化了,找不到接觸點,只好用銅絲纏繞。

网友B:
請問各位先進:
會造成這個情況,是否是出廠時未緊密接著...才容易造成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各位先進:
會造成這個情況,是否是出廠時未緊密接著...才容易造成這樣? ...

這是長期的...熱漲冷縮...破壞電鍍表層...還有濕氣...造成的
電熱線的兩端都是用點焊機...點焊的(表層已破壞)..
最容易從這個地方...開始氧化...生鏽腐蝕...

网友:
驚驚...銅線上錫後沒有任何絕緣,
雖然可能不會有立即危險,
但那天會不會有小強經過 ?

网友:
用銅線補強 是個好方法
最好能用 1.25 單芯線去壓緊纏繞
因焊錫那邊溫度很高 錫會溶化

楼主:
1.25單蕊線很難纏,上錫只是防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