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50LA6200-DA 液晶電視畫面時有時無交替變換維修實例

楼主(2018-01-12):
LG 50LA6200-DA 液晶電視畫面時有時無交替變換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開機後電視畫面時有時無交替變換,背光恆亮正常,OSD畫面也正常

電視畫面正常時,OSD畫面也正常

電視畫面消失時,OSD畫面也正常

OSD全畫面正常,很明顯可以排除LED背光電路及T-CON的嫌疑,故障直指主機板

2.型號~LG 50LA6200-DA

3.內部照

4.電源/LED背光升壓板

5.T-CON型號

6.面板型號

7.無線接收模組

8.主機板型號

主機板RJ45網路孔左上角有一個強制RESET開關,RESET後會自動重新開機,但是狀況依舊~無效~

9.判斷主機板這顆IC BGA錫球冷熱應力交替導致有些接點裂開

10.上網買一片全新主機板更換比較省事,畢竟沒設備沒技術,該給別人賺的還是給別人賺。

11.觀察主晶片散熱片太薄太小片,所進行延壽改善計畫,加大散熱片並加12V風扇強制散熱,主晶片上塗上有黏性快乾導熱膠

12.貼上散熱片四周點上熱熔膠加強固定,散熱風扇12V供電銲接OK

13.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黏性快乾導熱膠,好物!
請問貴不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黏性快乾導熱膠,好物!
請問貴不貴呢?

導熱膠1小條23元,建議一次不要買太多(放久會硬化),保存環境放冰箱冷藏保存期更久,這是我一年前買的還可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2260380413

网友:
引用 楼主:
導熱膠1小條23元,建議一次不要買太多(放久會硬化),保存環境放冰箱冷藏保存期更久,這是我一年前買的還 ...

這下我長知識了,感謝

网友B:
恭喜完修,請問您如何固定散熱片,上次小弟修一台BENQ 37吋的,在散熱片上黏橡皮擦,再靠外殼壓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請問您如何固定散熱片,上次小弟修一台BENQ 37吋的,在散熱片上黏橡皮擦,再靠外殼壓住 ...

導熱膠本身就有黏性,為節省等待時間黏上去後,於散熱片4角點熱熔膠強固定,散熱膠於12小時後完全固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導熱膠1小條23元,建議一次不要買太多(放久會硬化),保存環境放冰箱冷藏保存期更久,這是我一年前買的還 ...

大胖,長久以來尋尋覓覓的好物,得嘗所願啦!
感謝分享!

网友:
這晶片可以超頻了

网友:
恭喜完修.請問維修一般價格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