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洗衣機 AW-B8060S脫水不乾 維修實例

楼主(2018-01-13):
這部洗衣機放在陽台洗衣服已有10年,因人口簡單使用率不高,至今才發生衣服脫水不乾的問題。

翻倒洗衣機檢查排水閥及皮帶,排水閥無堵塞,傳動皮帶己拉長鬆動。

三角傳動皮帶編號:BANDO M18.6,皮帶行只有BANDO M18,五金行有M18.5,但價格是前者4 倍,是網拍台製品8 倍。
衡量馬達座還有2mm可以調整,就買M18。
使用T型套筒及棘輪套筒板手將馬達座鬆開,換新三角傳動皮帶,及更新排水管。

測試轉動正常,完工。

网友:
一次搞定,再戰十年 !

网友:
請問這價錢?

网友A:
報告仙姑:
老灰狼曾遇過類似狀況...皮帶出問題
是東元14公斤的機型...去服務站買皮帶...一條200元
若是叫修的話...連工帶料....600摳

网友:
自己去五金行買皮帶較經濟,電器行多數也如此買,原廠+服務費好貴,當然它悶要工資阿1

楼主:
皮帶行 BANDO M18 120NT, 網路有找到 M18.5 140NT, 連工料 600 NT  也不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報告仙姑:
老灰狼曾遇過類似狀況...皮帶出問題
是東元14公斤的機型...去服務站買皮帶...一條200元

我也在網路專賣洗衣機材料買過、1條200元、前面看到價差是4倍。
我就想皮帶有這麼便宜嗎?
所以詢問看看、
如果價差大、
以後遇到再來改其它長度。

网友:
我去大型的五金行買過洗衣機用的一條不到50元,尺吋差了一點但用到現在快2年沒有什麼問題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網路專賣洗衣機材料買過、1條200元、前面看到價差是4倍。
我就想皮帶有這麼便宜嗎?
所以詢問看看 ...

這我問過五金行老闆~
有小數點的都是比較貴~
整數的一條都五十~
所以都是調整馬達~
因為換皮帶的洗衣機都已經用很久了!
便宜的話客人才會加減修~

网友C:
請問前輩們:
更換皮帶後,該如何調整皮帶的鬆緊度,是要調多緊?
是用甚麼方法,來判斷要調多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前輩們:
更換皮帶後,該如何調整皮帶的鬆緊度,是要調多緊?
是用甚麼方法,來判斷要調多緊?

正規方法是用皮帶張力測量器,但是沒見過有人用,
所以調到不打滑、不抖動是基本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前輩們:
更換皮帶後,該如何調整皮帶的鬆緊度,是要調多緊?
是用甚麼方法,來判斷要調多緊?

有用過測網板的張力計,要萬元.... ...
所以還是能用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規方法是用皮帶張力測量器,但是沒見過有人用,
所以調到不打滑、不抖動是基本的要求。 ...

如果要測是否不打滑、不抖動,豈不是要將洗衣機推政上電運轉,如打滑、抖動在放倒微調...

這樣子會搞死人,維修技師應該不會用這方式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測是否不打滑、不抖動,豈不是要將洗衣機推政上電運轉,如打滑、抖動在放倒微調...

這樣子會搞死 ...

洗衣機是低負載運轉,要求不高,張力沒有調好,只是壽命不可預測。

測張力就是在定壓力測壓下皮帶位移量,要有兩種度量器,不想備齊就只有靠手感。
因為各人力量不同,所以一般只能用以拉緊,壓下有微動為準。估計是2kg 2mm

所有調整都應有試轉過程,確保工作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