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Q501LA短路排除後無法充電

楼主(2018-01-13):
ASUS Q501L NB 原本不開機  發現電容短路  移除之後卻沒辦法充電  但充電燈有亮  系統也顯示充電中  但就是一直停在22%  拔掉後電力會降 但是就充不回去請問版上有經驗的大大  這是充電電路故障嗎  如果要維修只要焊回貼片電容就好嗎 有人遇到類似狀況嗎

网友:
短路的電容移除後,沒有植回新電容?找個大小一樣的電容植回試看看 !

楼主:
抱歉大大  問一下有規格嗎  如果植錯 有沒有風險

网友:
以後記著標題要打上廠牌跟型號 這次幫你補上
給你點位圖
Asus Q501LA r2.0 点位图.rar (133.25 KB, 下載次數: 37)
看點位圖那兩個電容應該要補上

楼主:
感謝大大。跪謝圈圈

楼主:
抱歉大大再詢問一下   我怎麼查不到點位圖中的零件規格  抱歉研究了兩天還是找不到  再勞煩魚大大了

网友:
直接從殺肉板找同樣大小的補上就好

楼主:
Lazy_Panda  大大  我有重殺肉機上取下電容  換上去後 AC接上 沒接電池充電燈也會亮 然後電池接上一樣無法正常充電

网友:
SMD先不要補,試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zy_Panda  大大  我有重殺肉機上取下電容  換上去後 AC接上 沒接電池充電燈也會亮 然後電池接上一樣無法 ...

你用點位圖看那兩顆電容跟什麼元件連再一起 檢查還有沒有短路元件
這版有元件編號跟型號
輕薄型的筆電不能充電要注意D蓋要組裝起來鎖上螺絲才能充電(這台我不確定有沒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點位圖看那兩顆電容跟什麼元件連再一起 檢查還有沒有短路元件
這版有元件編號跟型號

請教獅子魚大, .FZ的檔案要如何解?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獅子魚大, .FZ的檔案要如何解? 謝謝。

http://bbs.pigoo.com/thread-63223-1-2.html

楼主:
魚大請教您  在更新維修進度  不管我電容補或不補  只要接上變壓器  充電燈就亮起(橘燈 ) 系統也是顯示充電中  但 就是不充電  (一直停在27%) 有把D殼蓋上(沒有鎖螺絲) 也有查過沒有其他地方短路了 這還有什麼其他可能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魚大請教您  在更新維修進度  不管我電容補或不補  只要接上變壓器  充電燈就亮起(橘燈 ) 系統也是顯示充電 ...

先更新BIOS看看 再來查充電HPA02196RGRR(PU8800)可參考BQ24735線路圖

芯片的工作條件
20腳VIN  19V(主供電)、6腳  ACDET  2.8V(充電IC檢測適配器)、4腳   ACDRV  24V(去開啟隔離保護管)、16腳   REGN  6V(線性電壓)、5腳    ACOK   3V(充電芯片送給EC告訴適配器接入)找到電池口的3腳BAT3_DETECT#【電池檢測低電平有效】
這是機型用的充電IC,充電控制方式是SMB BUS總線。

工作流程是這樣的:給芯片20腳提供一個VIN (電源接口直接過來的)。
給6腳分壓得到2.4v-3.1v內的電壓 (此電壓作為充電IC檢測適配器)。
當20腳得到主供電,6腳得到適配器檢測電壓,16腳應該輸出6.0V的線性電壓,
4腳就輸出24V去開啟隔離保護管(因為隔離保護管G級電壓必須高於導通電壓5V才能完全導通這就是需要24V的原因)
隔離保護通過去之後待機線性一般3.3V會出來(因為要提供給後續的3.3V上拉電壓)
充電IC這時5腳開漏輸出再由3.3V提供的上拉 5腳ACOK是3.3V發送給EC(告訴EC適配器接入)
以上為充電IC開起隔離保護所需條件與EC檢測到適配器基本條件
如何開始充電呢?
電池的DAT SMB CLK SMB 與充電IC 的DAT SMB CLK SMB 並聯到達EC引腳
電池把容量信息與電壓信息等通過SMB總線發給EC
EC檢測到電池相關信息後再通過SMB總線把充電相關指令發送給充電IC  充電IC開始工作
首先筆記本供電首先供電有兩種方式一種電源一種電池
電源時   20腳接入主供電
6腳接入2.4v分壓電源檢測;
16腳輸出線性電壓為芯片本身內部的比較器以及高低端門驅動器進行供電
4腳輸出高電平使其導通為後級供電
1腳和2腳由取樣電阻取樣,得到適配器和電池的電流後,輸入芯片進行內部比較,若電池》電源則芯不為電池充電。反之電池<電源則充電。
電池供電時
20腳接入來自電池的主供電;
6腳電源檢測為0v
11腳電池放電管驅動信號驅動輸出

网友:
我的HP COMPAQ C2210B 也是不充電,要調整線接口才會充電,充沒多久又停了
有拆過主板檢查,沒發現問題
我也不想再拆了,
因為有換過電池,初判是電池保護板故障導致,這顆電池是對岸抓回的
有機會再抓一顆電池,就知道輸贏了!!

你也可以檢查一下,是不是電池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