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立體顯微鏡動手裝配與整修

楼主(2018-01-13):
蔡總送的立體顯微鏡的架子經過一下午的整理後,把先前的奧林帕斯立體顯微鏡翻出來安裝,可以裝的上喔!! 發現幾個問題...
1.鏡頭發霉 影像不清楚
2.兩個目鏡無法看到相同的位置,左眼看的和右眼看的不同位置
3.目鏡沒辦法裝到現有的目鏡筒上
4.變換放大率,焦距會變化需要調整

發霉問題: 拆開來用工業酒精擦拭,以前的經驗是 無水酒精+乙醚 3:7 手頭上沒有,只好將就的使用,慢慢的擦,用力的擦 用了幾十根棉花棒總算有點效果,但是還是有一些地方擦不到...

兩個目鏡看不到相同的位置例: 12345 左目鏡 看到1234 右目鏡看到2345 ,這個目前還是無解...希望有網友可以提供相關的調整資料..

目鏡沒辦法裝到現有的目鏡筒上: 翻出了兩個也是 奧林帕斯目鏡但是太小了,只好,印個轉接環來使用..

變換放大率,焦距會變化需要調整: 這不知道是正常與否?

蔡總給的架子焦距不夠高,於是再找一個架子再架高一些,順便把滑軌再整理一下(先前的有整理,但只是外觀除鏽,今天整個拆開來牛油上油),最後終於可以用了,後續,就是解決照明的問題... 感謝大家觀賞

拆解:

轉接環:

SONY T50 拍照一下(不好拍)

最終:

左移動

右移動

還能微調喔

网友A:
請問在那裡可以收到這種好東西?

网友:
哇 過幾萬的裝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在那裡可以收到這種好東西?

WISH大:
   回收場啦!! 一公斤60元的價錢,但是要看運氣!!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SH大:
   回收場啦!! 一公斤60元的價錢,但是要看運氣!!

唉!我們家附近的回收場只有廢紙跟保特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唉!我們家附近的回收場只有廢紙跟保特瓶.......

人家阿乾大住在寶山,寶山當然有許多寶,不入寶山那來寶.
我們村裡有的就是保力達的瓶子,附近工業區也有回收場,倒是沒有去看過,有次打電話請他們來收些東西,嘴說要來,結果都沒有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阿乾大住在寶山,寶山當然有許多寶,不入寶山那來寶.
我們村裡有的就是保力達的瓶子,附近工業區也有回 ...

不收保力達瓶子、不夠工錢…嘿…

网友:
除了接目鏡轉接環3D列印外,桌上有個3D列印風速計。

网友C:
兩個目鏡看不到相同的位置例: 12345 左目鏡 看到1234 右目鏡看到2345 ,這個目前還是無解..

下列用詞是概稱,要自行領略轉換
實際正確學名或用語,小弟未知

顯微鏡粗略分上下部
當上下成像軸有偏移,未成同心軸線時 (兩目鏡取像會偏位)
需微調某一組平移,回正軸心線
上圖是兩眼同時偏位(小弟上次那篇是這種,所以我整座偏移調正即可)

有偏位現象時
要看顯微鏡兩目鏡部份是整組固定式 還是單眼固定的
單眼分別固定式,這種可單調
兩眼固定的只好整座移位
稍微平移微調固定位置即可回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在那裡可以收到這種好東西?

在等吧,搞不好蔡總,又會丟出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兩個目鏡看不到相同的位置例: 12345 左目鏡 看到1234 右目鏡看到2345 ,這個目前還是無解..

ERIC大:
   您真是博學多聞啊!! 謝謝提供寶貴知識!!

网友:
ericchou大,找資料真是一流的,也是要博學多聞,+程度夠,才行。

网友:
To antlu大  &
To 康品穎大

您客氣了
小弟之前一篇整理文
貓醫生也有提示過相關構造解說

上述
是小弟剛好有實物操作遇到困惑
後來誤打誤撞處理方式

或許不是正解, 也或有其它不良的影響
若要應用於自身設備上
實際動手前,請再考慮清楚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