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冰箱SR-480B機背電腦板盒固定處滲水

楼主(2018-01-14):
如圖示紅框處會滲水,請問要如何DIY?

网友:
沒拆誰知道!

网友:
先將電線旁的空隙 用矽利康補上 等乾後修平
在用泡棉自黏貼(要有一點厚度) 貼滿整個主機盒內部 防止冷度溢出結露(變水)

网友A:
貼泡棉包溫,嚴謹一點,同上面那一片一樣,泡棉外面再貼一張防火鋁箔貼紙

楼主:
謝謝回覆,原來是結露,我還以為冰箱有破洞咧!

网友B:
可以裝個小風扇~
順便幫機板散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裝個小風扇~
順便幫機板散熱~

但是裝風扇扇熱 那散熱孔要小孔的鑽多一點 不然太大孔怕小動物跑進去(溫暖) 碰到機板就麻煩了(機板損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貼泡棉包溫,嚴謹一點,同上面那一片一樣,泡棉外面再貼一張防火鋁箔貼紙

曹大哥我看不懂

网友:
冰箱電裝盒蓋防火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