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電源壞掉,可以用同電壓不同電流筆電電源替換嗎?

楼主(2018-01-13):
請教一下!
筆電電源壞掉,可以使用其他的替代嗎? 原廠ASUS 輸出 19V 1.58A 壞掉,使用19V 3.42V 或是 19V4.74A 這兩個閒置的電源其中一個換掉接頭替代!這樣子筆電會不會燒掉???

原廠壞掉沒輸出的筆電電源

原廠壞掉沒輸出的筆電電源

网友:
理論可行喔!!
不過充電速度可能只會快一點點

网友:
可以用、但要看接頭及+/-極/'l是否一樣。

网友:
+-極要對!
對接的部份需要做好絕緣。

网友:
  電壓要相同. 電流可以比銘板需求大, 絕對不能小, 否則會有危險 (高溫→甚而"發爐").

网友:
適配器替代使用原則,
首先輸出端正負極接頭定義要一樣,
另只要電壓值相同,電流值等於或大於原適配器就可以 !

网友A:
可以。但不鼓勵 … 但是要盡量用 ,同一規格 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不鼓勵 … 但是要盡量用 ,同一規格 的 ……

Ps 指電流部分

网友:
可以,我原來的筆電電源變壓器也壞了,找了一個相同電壓電流較大的來用,到目前都沒問題

网友:
電源供應器的使用原則,首重電壓,電流是指該供應器最大能安全提供的範圍,實際的電流是根據負載而行成,並不會因為電源供應器能提供較大的電流,造成機器的損壞。
電流=電壓V/ R(負載之電阻)。
另外,ASUS的筆電電源供應器是只有兩蕊,有些筆電是3蕊,那就不能亂接了。

网友:
有些筆電變壓器多了ID識別腳位, 如果拿沒有的去配可能無法充電.

网友:
output: DC 19V, 1.58A

找到 DC19V輸出, 電流大於1.58A,注意正負極性
例:19V 2A,但不用大太多...

网友:
建議上網找二手同規格的

网友:
電壓相同,電流等於或大於原適配器就可以 !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
已經接好了可以正確使用!!

正負極已經分別絕緣妥當,怕有拉扯脫落或過壓到等,中間在隔離一個熱縮套管兩層絕緣。
附上完工圖給大家參考!

下面附上大家回覆有用的資訊方便有相同問題的人查看!

-----------------------------------------------------------------------------------------------
電源供應器的使用原則,首重電壓,電流是指該供應器最大能安全提供的範圍,實際的電流是根據負載而行成,
並不會因為電源供應器能提供較大的電流,造成機器的損壞,所以只要電壓值相同,電流值等於或大於原適配器就可以。
電流=電壓V/ R(負載之電阻)。

另外,ASUS的筆電電源供應器是只有兩蕊,有些筆電是3蕊,那就不能亂接了

有些筆電變壓器多了ID識別腳位, 如果拿沒有的去配可能無法充電。

正負極分別絕緣

正負極分別絕緣

分別絕緣後中間在多個熱縮套管絕緣

分別絕緣後中間在多個熱縮套管絕緣

网友:
只要是19V,接頭尺吋相符,一般是可以的!
大多是正極在內部,只要沒遇到搞怪負極在內部的機型即可!
且舊NB較耗電,變壓器的電流(A,安培)還比較大。

像我十幾年前台灣製NB的變壓器,同樣可給現在的ASUS NB用,且接頭相符,
但acer NB的接頭較細,則要加個轉接頭。
然後,樓上一個變壓器,樓下也一個變壓器,帶NB上樓下樓就不用帶變壓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