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我以為,我把 MESR-100錶,弄壞了(不歸零)

楼主(2018-01-14):
我在量測電容時,+-極碰上去,有小小火花,啵。啵。~~~~之後就這個樣子了,明明沒有插任何東西,都卡在那。
但是夾子上去時,就好了,也是會歸零了,

後來想說,先把電池拔掉,要來拆了,裝上去就又好了,

就會自動跳回 OL 了

网友:
你運氣很好,通常這樣就再見了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表夹子短接时,末位跳几个字?
有意也想买一个,就是功能太单一了,不能测容量

楼主:
這是小數點三位,可以規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小數點三位,可以規零的

这个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归零以后是稳定的0.000还是末位会有一两个字或几个字的跳动?

网友A:
我的也是一樣,auto檔不能歸零,放一段時間會正常,但是做歸零動作後,又不能歸零,應該是壞了

可以拆封修嗎?

网友:
我記得要喬一下位置,避免附近有干擾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一樣,auto檔不能歸零,放一段時間會正常,但是做歸零動作後,又不能歸零,應該是壞了

可以拆封修 ...

先检查夹子、表笔、插头等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夹子、表笔、插头等接触是否良好

手動 [1 TO 10R] [10 TO 100R] 歸零是正常,可以回到0L,唯獨手動或自動 [0 TO 1R]歸零後還是有0.xxx數字,表筆,插頭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