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42J 螢幕色偏

楼主(2018-01-14):
如附圖,已換過螢幕一樣色偏,主機板故障換過了,外接螢幕卻沒問題
接下來要查哪阿,可能cpu故障嗎?

网友:
屏線有檢查嗎 CPU也有可能 主機板原本是哪裡故障 BIOS也有可能

楼主:
屏線我不確定有無故障,原本藍屏換完不會了

网友:
屏線清潔候看看有無改善!!  沒改善可能有斷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