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丹尼斯科技 DK-613 音響 故障品想改成 簡易擴大機~

楼主(2018-01-14):
如標題所寫是故障品!上電後 顯示 OPEN或C......甚麼的單字(忘了記
無法直接進入MP3或電台 只會進片退片~一直自嗨.......想說只留擴大功能 其他都不要

以下是主要的三塊版子
功用應該是供電給 主機板跟面板~面板在傳訊號給主機板後再回饋給電源版 輸出音量大小~!
電源版 插槽由左至右 5PIN 5V GND -F +F -24V 接面板右端(照片反過來了....
                               7PIN -12 GND 5V GND GND 5V 接主機板左上端 (一
                               5PIN L GND R MUTE +12V 接主機板右上端 MUTE是黃線 +12是空腳 (二
                               2PIN 接往面版右下方 麥克風處(有旋鈕)
控制面板 線都焊死的 中右為音量旋鈕(照片是反的
                               左下角為USB >> 麥克風旋鈕 >>麥克風插槽

主機板 左上至左下 12PIN 接往機殼後方D-sub
                             6PIN 接電源版 (一
                       約 20PIN 光碟雷射頭排線
                            6PIN 光碟機馬達 讀取用
                            5PIN 光碟機馬達 進退用
                         中6PIN STB CLK DATA GND IR +5V 接面板
                            4PIN USB黑線

想請教~如何將音源輸入音源版放大後再接至喇叭!
(L GND R MUTE +12V)我想應該是這條~只是不知如何接!

网友:
L GND R MUTE +12V

只接L GND R就是信號輸入

MUTE +12V這兩條不要接
MUTE 是靜音
+12V是輸出到前端信號處理切換電源
應該是這樣

楼主:
感謝MAXCAR大大的分享~!!

原本電源用USB 聲音使用耳機孔輸入跟紅黑快速接孔輸出
發現一直爆音~可能是接頭短路...於是直接焊死 焊好後試機30分後都沒問題~~~

网友:
這台故障現象,很像 光碟機進退的開關 接觸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