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MPO EM-32VT08D 液晶電視 亮紅燈 無法開機 [維修實例]

楼主(2018-01-15):
SAMPO EM-32VT08D 液晶電視 亮紅燈 無法開機

感謝論壇各位前輩的經驗傳承 使小弟能事半功倍的解除問題

銘牌 :

問題畫面 只亮紅燈 無法開機 :

拆機圖 :

電源板 :

主機板 :

中間那版 不知怎稱呼 :

面板 :

拜讀論壇很多經驗 提到 SAMPO EM-32VT08D 系列的液晶電視有亮紅燈無法開機 都是EUP3484A出問題
如果是以前的我都是用換板維修
既然來到痞酷網有那麼多的前輩在細心教導 所以硬著頭皮換EUP3484A看看 修不好再來換版

更換方法如有錯誤 敬請各位前輩指導
先用焊錫膏擦在EUP3484A的腳位上 在用熱風槍開400度C 用繞圓方式約10秒就把EUP3484A請下來了
迴焊時 先在機板的IC底部處 補上一些焊錫補了太多還用吸錫線吸掉一些焊錫 只留一些些
再來將熱風槍開350度C 焊回去
在新的EUP3484A底部先擦上一些錫膏 在擺上對準腳位用東西壓住IC上面 在從IC側邊沒腳位處吹風進去熔底部焊錫 能跟IC密合 再

用焊槍焊那8隻腳

焊上EUP3484A的 (未洗板) :

洗版後 :

試機畫面 :

拆下的 EUP3484A與新品照一張 :

完修

网友A:
恭喜
sa2086大:又給他賺起來了..小小建議:使用熱風槍吹那顆3484A.周遭有很多小零件.為了怕小零件被吹跑.四周貼一下耐熱膠帶比較保險喔..其實這棵用烙鐵就很容易請下來了..手腳要快.IC腳全上錫已劃圓方式加熱.一手拿聶子.很快就下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
sa2086大:又給他賺起來了..小小建議:使用熱風槍吹那顆3484A.周遭有很多小零件.為了怕小零件被吹跑.四 ...

感謝 jasonchen3219 兄教導
小弟看論壇有說 EUP3484A 底部有散熱焊錫焊在機板 怕用烙鐵請不下來(功夫不到家) 所以才用熱風槍
感謝告知旁邊四周要貼一下耐熱膠帶比較保險 下回就知道了
感謝

网友B:
我背面有加熱170度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背面有加熱170度C

我是沒底部加熱
也不知底部加熱要約幾度
不過感覺用170度C 感到好像高了點 因已快到熔錫溫度了 怕錫龜裂

如有不對的地方 望請論壇前輩加以教導

网友:
恭喜完修~讚,受教了

网友:
是加熱器設定170度. 基板測到90-100度.就使用風槍.這樣個人感覺較易處理它.底部及周邊貼防熱膠布.C707拆起來.膠布才貼的到零件.否則哪天吹跑了零件.哪裡找

网友C:
我先將IC腳用美工刀切斷
先將斷腳清除
然後用斜口鉗將IC上半部夾破
用烙鐵加熱金屬電路片
這樣IC底部即使有焊住也很容易取下

這樣操作只要用到烙鐵
不用擔心加太多焊錫沾到零件
不用擔心用熱風槍吹掉零件
不用準備隔熱貼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先將IC腳用美工刀切斷
先將斷腳清除
然後用斜口鉗將IC上半部夾破

可是回焊時 有底部散熱的還是要用熱風槍去吹

所以要拆還是熱風槍比較實在 要貼隔熱膠帶才是 等都測試完成 再撕隔熱膠帶再清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