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田汽車音響主機 CQ-JS70G94D 在淘寶找了外箱

楼主(2018-01-15):
松下 CQ-JS70G94D 音響主機,想說總不能就這樣使用會很不方便!

小弟跑去淘寶東找西找,找到剛好符合松下 CQ-JS70G94D 音響主機外箱。

這是後箱樣子,連天線插頭、AUX線都準備好了!

AUX插孔在拉桿天線旁邊,抱歉!這部份我沒拍照下來。

最帥的是,這外箱已經附有主機後面電源線組,而且已經接好了!

唯一缺點是,線組少了面板燈電源線(橘色線),小弟自己拉一條(黃色線)焊在背後。

裡面除了有卡榫可以卡住音響面板外,裡面兩側有固定片,兩顆黑色螺絲鎖在主機側面。

組裝完成後的正面與背面。

電源供應小弟沒用適配器,小弟手上有一顆淘汰下來的500w海韻大廠的電腦Power。

電腦Power就把綠色線與黑線相接啟動,把其它多餘的線組通通焊除,只留一條12V正極與黑色負極線。

用電腦Power好處是:瓦數與電流都絕對足夠!

後面再來解決4歐姆喇叭問題即可。

网友A:
請教樓主...
這個音響主機外箱的體積...大概多大??
從淘寶運回台灣....外箱+運費...大概要多少摳摳
老灰狼也有一台車用音響主機....也想來試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樓主...
這個音響主機外箱的體積...大概多大??
從淘寶運回台灣....外箱+運費...大概要多少摳摳

箱子深度19.5公分,寬度約36公分,高度約23公分。

這箱子淘寶官方集運是不接受的!也不能直送台灣,簡單的說這箱子只能在大陸國內販賣。

我是透過集運商幫我運到台灣,這箱子3公斤多集運商會以4公斤來計算,總共花68元人民幣(3百多台幣)。

箱子本身價格800多一點台幣。您想買須聯繫好集運商,請賣家寄到集運商大陸倉庫。

後續運送到台灣集運商會處理,這箱子您走普貨就可以了,不用走特貨喔。

网友:
這個總裁或許做的出來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箱子深度19.5公分,寬度約36公分,高度約23公分。

這箱子淘寶官方集運是不接受的!也不能直送台灣,簡單 ...

感謝樓主詳細說明...
這樣算起來...光一個外箱差不多就要台幣1200元左右...
雖然很美觀...但是價為感覺有點高...

呼叫蔡總裁~~~~
3樓有標示尺寸大小了蛤...記得幫我搞一個外箱...要美美的哦...
過兩天...去找你....面交(省運費)....記得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謝樓主詳細說明...
這樣算起來...光一個外箱差不多就要台幣1200元左右...
雖然很美觀...但是價為感覺有 ...

這個我早就想買了,就是因為價格似乎有點高,所以沒行動。配套重點就是那外殼

网友:
神機!!佩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謝樓主詳細說明...
這樣算起來...光一個外箱差不多就要台幣1200元左右...
雖然很美觀...但是價為感覺有 ...

總裁一卡算2000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總裁一卡算2000就好~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拍謝!我忘了寫幣值是IDR 2000(印尼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拍謝!我忘了寫幣值是IDR 2000(印尼盾)…

 ..................

网友C:
如果總裁要嘗試我也要訂一個~~~
主要是箱子的開口尺寸,長度只要能容納音響主機就好,寬度比主機大幾公分就好。
內部配線都不是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總裁要嘗試我也要訂一個~~~
主要是箱子的開口尺寸,長度只要能容納音響主機就好,寬度比主機大幾公分就 ...

有無指定顏色…
或原木貼皮。

替蔡董印卡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無指定顏色…
或原木貼皮。

貼皮啊?~~~~~那就高貴典雅的那種囉

計阿要幫忙設計出圖嗎?.....蔡總裁按圖施工...學姊總代理

正面開口不外乎...總電源、小燈電源....音響開口就2DIN尺寸(適合所有汽車音響裝入),
長寬就主機長度+安裝餘隙....夠用就好,寬度適當即可..

背面就一組(2聲道左右喇叭)喇叭端子,收音機天線留個口穿出後方箱體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貼皮啊?~~~~~那就高貴典雅的那種囉

計阿要幫忙設計出圖嗎?.....蔡總裁按圖施工...學姊總代理 ...

設計圖那有什麼問題!
要先送一台來當樣品、
我才知道如何設計…

汽車音響有比家庭音響好嗎?
我不懂為何要這樣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設計圖那有什麼問題!
要先送一台來當樣品、
我才知道如何設計…

就大家很有錢啊,出廠就有音響大家都不要,所以拆下本來的換上更高級的....
業務員手上就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大家很有錢啊,出廠就有音響大家都不要,所以拆下本來的換上更高級的....
業務員手上就有很多..... ...

車用音響感覺效果不是很好、
難道只是再利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設計圖那有什麼問題!
要先送一台來當樣品、
我才知道如何設計…

汽車音響是沒比家用音響好!我自己家中有笨重的A類擴大器組。

汽車音響都採取低電壓12v運作,所以電路設計上就有限制,當然就難以與家用音響來比效果了。

我組裝這台只是想到用到自己工作地方而已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