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失散幾十年前的散熱器

楼主(2018-01-15):
今天在工作室找東西,結果要的東西沒找到卻找到一個失散幾十年的散熱器。

照片上的散熱器是兩個鎖在一起的,如果把螺絲拆開就變成兩個,這種散熱器有許多優點,它的四個散熱片是獨立的,大家可以看到箭頭指的地方都有電木隔開,所以它的功率晶體(或MOSFET)可以直接鎖在上面,不用再裝雲母片或絕緣膠片,這對一些需要強力散熱的電路(例如電子負載)是絕佳設計,再來它可以一層一層疊起,像我這個就是疊兩層,如果你有多個也可以繼續疊,它還有一個優點是這個散熱器剛好是一個12公分的正方型,所以我都是鎖上一個12公分風扇,連螺絲孔都不用改。

這個散熱器是拆船貨,我應該已經用了超過40年,第一次我看到散熱器時店家不肯賣給我,他說那是有一位客人專門在收的,我一直拜託老闆賣給我幾個,最後他才答應,後來當他有貨時就故意留幾個給我,聽老闆說那個人是收去做音響,後來台灣拆船業都移到大陸去了,我當然也拿不到這些東西,現在看到以前的東西心裡都非常的懷念。

能拿它來做什麼呢?做個好東西賦予它新的生命。

网友:
我的灣裡牌的就是超級電鑽,超級吹風機(含冷風與熱風),還有一堆Relay,電阻,2N3055之類的.

网友A:
記得在逛拆船貨店家時,看到一些 TO5包裝的晶體放在破銅爛鐵堆 ,問老闆為什麼放那邊,老闆說都是壞的電晶體, 我看看都還是很新 ,於是問老闆要不要賣,結果老闆說 你有買一些別的東西就送給你好了, 拿了將近20顆,  回家一查資料竟然都是耐壓400V 10A的SCR ,真是撿到寶了.... 知道原因嗎? 因為當時正在瘋電晶體裝音響,2N3055都被搶光,這批SCR被老闆當晶體測量,當然都被判定是壞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記得在逛拆船貨店家時,看到一些 TO5包裝的晶體放在破銅爛鐵堆 ,問老闆為什麼放那邊,老闆說都是壞的電晶體,  ...

你壞壞 ...
其實那時候的老闆,剛開始都不曉得那些寶貝,他們的知識越來越豐富都是去買的人教的,當然不是故意教,而是在談話之中無意中教了他們,所以當他們了解了之後,東西就越賣越貴了.

网友B:
能拿它來做什麼呢?做個好東西賦予它新的生命。
==> 當然是帝王神功啊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記得在逛拆船貨店家時,看到一些 TO5包裝的晶體放在破銅爛鐵堆 ,問老闆為什麼放那邊,老闆說都是壞的電晶體,  ...

以前在逛中華商場的時候看到老闆在整理零件,只要是 NPN TO-3 就蓋 2N3055 的圖章,PNP 的當然就是 2955,反正都是賣給學生做電源供應器的,功率晶體體質不良如漏電等的也沒關係,學生們都很好騙不會懷疑老闆賣的貨有問題都會以為是自己弄壞的。

玩音響的人可不能亂買電晶體,要用前都要先用曲線掃瞄器做動態配對才行,後來找到代理商買到正廠同批貨的電晶體後就不用那麼麻煩做配對的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拿它來做什麼呢?做個好東西賦予它新的生命。
==> 當然是帝王神功啊 !!

可惜手邊的TO-3 MOSFET似乎都不見了,只剩下電晶體......,難不成要我做音響?

网友D:
固緯 GPC 系列電源供應器就是採用類似這種結構的散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緯 GPC 系列電源供應器就是採用類似這種結構的散熱器。

GPC 系列我用過,不過我怎麼沒印象是用這種散熱器?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 ... BA%E7%B7%AFGPC-3030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惜手邊的TO-3 MOSFET似乎都不見了,只剩下電晶體......,難不成要我做音響? ...

您有TO-3的MOSFET?
我手上也只有TO-220的而已.
TO-3的MOSFET應該也很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在逛中華商場的時候看到老闆在整理零件,只要是 NPN TO-3 就蓋 2N3055 的圖章,PNP 的當然就是 2955 ...

民國70年時,台北市信義路在金山南路到建國南路之間這段有很多賣拆船舊貨的商家,跟同學都跑去那邊買邏輯電路板來拆TTL,而如今已成繁華地帶,這種行業在大台北地區已無法立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有TO-3的MOSFET?
我手上也只有TO-220的而已.
TO-3的MOSFET應該也很貴吧.

有啊!只是不知道收到那裡去了,市面上TO-3 型的MOSFET 是比較少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GPC 系列我用過,不過我怎麼沒印象是用這種散熱器?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 ...

較後期的機種有,我使用中的GPC-3030DQ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較後期的機種有,我使用中的GPC-3030DQ就是。

有空的話再拍給我看一下好嗎?

网友:
這標題一猛看還以為老大找到失散幾十年的初戀女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空的話再拍給我看一下好嗎?

▼固緯 GPC-3030DQ

▼打開上蓋,有橫桿擋著

▼移開橫桿,可以看清楚了

▼散熱器特寫

▼功率晶體沒加絕緣墊片,直接鎖在散熱鋁片上

功率晶體旁的溫度開關是自己加裝的,這台電供原廠設計是一開機風扇就一直轉有點吵,小功率負載時根本沒必要,所以在三片有安裝功率晶體的散熱片上加裝45度溫度開關,任一片溫度超過45度風扇才會轉,改裝後安靜多了,大功率輸出時也不怕過熱,溫度到了自己開風扇,溫度降了風扇自己關閉,所以變成有三種狀態,輕負載時風扇都不會轉,中負載時風扇間歇運轉,重負載時風扇持續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拿它來做什麼呢?做個好東西賦予它新的生命。
==> 當然是帝王神功啊 !!

可惜當時還是學生,雖然知道那是SCR,
還不知道如何用它, 只有擺在桌邊過乾癮,
後來經過幾搬家後就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楼主:
謝謝!這一台我也有,我也拆開過,不過沒有印象是這種散熱片,我回去再打開一次看看。
不過固緯的這款散熱器比我這款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當時還是學生,雖然知道那是SCR,
還不知道如何用它, 只有擺在桌邊過乾癮,
後來經過幾搬家後就不知道 ...

還有就是你改溫度開關的問題,前幾天我把我那幾台故障的電子負載拿出來清潔,準備找個比較有空的時段來修理,allen388399剛好日前才跟pmerw 購買電子負載︰

http://bbs.pigoo.com/thread-66853-1-1.html

他來我家剛好看到我在用空壓機清潔,我也跟他說電子負載有4個8公分110V 風扇,一開機就轉,實在很吵人又費電的問題,這台電子負載我的同行每人都有買,我跟allen388399 說後來有一位同行是改成︰

1. 只要按加載的按鍵就強制啟動風扇。
2. 散熱器溫度在40度就強制啟動風扇。

第1項或許你會覺得不必要,但是因為電子負載有時負載很大(40A),加載後不用多久就發高燒,所以就它使用的經驗就改成按加載按鍵就啟動風扇。
你是用溫度開關,他是用那一個感測器當初我是沒有多問,不過你用這種開關不會在臨界點開開關關嗎?也就是加溫到45度時動作,這時風扇就啟動散熱,這時散熱器又低於45度,風扇又馬上停止........,這樣溫度開關應該也不長命。

网友:
賦予它新的生命???我想想~~~~~~~~~~~~
‵‵‵‵‵‵‵‵‵‵‵‵‵‵‵‵‵‵‵‵‵‵~~~~~~~~~~~~~~~~~~~V
                                                               V
                                                               V
                                                               V

OOOOOOooooooooooooo.............

剛剛跟學姊商討的結果
可以將藍色的鋁散熱件跟電木拆下固定加個鎖頭
給橡皮人當手環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這一台我也有,我也拆開過,不過沒有印象是這種散熱片,我回去再打開一次看看。
不過固緯的這款散 ...

類似的結構,只是熱容量比較小,都一樣是由四片鰭片式鋁擠型所組成。

网友:
中空骨料的散熱器, 我見過的就以下這種 ,
轉貼自: http://www.directindustry.com/pr ... -34573-1453027.html

网友F:
我學生的記憶比較不同~~
白天上班,晚上上課,下課就到處玩。

飆車(2輪),飆到互相認識,然後交流研究怎麼改車~
打牌打整夜~1個星期打個3天~
朋友吸安~他們路上看到條杯杯就會閃~
看著朋友拿手去擋西瓜刀後就一堆人在地上找被砍下來的手指頭~
想辨法讓每一天都跟朋友過的很精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學生的記憶比較不同~~
白天上班,晚上上課,下課就到處玩。

2輪的我從小就沒什麼興趣,我都是改4輪的,我在跟烏骨雞學姐結婚前買了一台SIERRA,從改宮本武藏點火系統、超低阻矽導線、BOSCH 五爪火星塞,再改到整個儀表板,我的車儀表板就像霹靂車,接著改蒙古包、改排氣管、改活塞........,SIERRA 發動起來聲音低沉氣勢十足,結果有一次載烏骨雞姐在高速公路上跑輸一台改裝的吉利青鳥........,我終於知道了,SIERRA 雙凸輪軸的引擎能耐就是這麼大,我不再相信改車了,我直接換一台渦輪增壓的,這下都不用改了,省下改車的錢變成付罰單,後來就變成烏骨雞學姐在開這台渦輪增壓車,我開一台跑不快的......,要說到改車經........我比誰都會唸。

网友B:
引用 楼主:
2輪的我從小就沒什麼興趣,我都是改4輪的,我在跟烏骨雞學姐結婚前買了一台SIERRA,從改宮本武藏點火系統 ...

供油有沒有改四喉直噴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油有沒有改四喉直噴 ??

沒有!
其實台灣改車的技術還是差國外很遠,還是直接買車廠製造的比較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