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k52j (板號k52jr) 無法觸發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8-01-15):
主角:asus k52jr
故障情況:按開機鍵不上電、沒反應
怪了,我圖片順序怎麼喬不好@@!

插上電源看一下,有待機0.01a(有再查3、 5v待機電壓有出來)

不上電查EC+pch條件。先查pch是否有RSMRST,發現問題吆
rsmrst偏低

打開點位圖看一下,往前再追rsmrst(由ec發出的)

見圖得知ec發出rsmrst有經過排阻
測量後一樣電壓不夠

到這裡已經確認故障點囉,傳說中的易壞103電阻,拆下

換上後直接來個開機照

网友A:
恭喜完修,Jack大出手,哪有修不好的筆電,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Jack大出手,哪有修不好的筆電,感謝分享!

westkimi大過獎了,小弟覺得asus是雙面刃,可以很好修,也能很難修..因為..
再幫a471大加個15恨...板子擺面前,苦無電路圓...

网友B:
可否照一下,那一顆是BIOS嗎,我的還在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照一下,那一顆是BIOS嗎,我的還在練

雨大,機子已交還客戶了耶..sorry

网友:
恭喜完修。 排阻壞了吧。

网友C:
樓主能發個圖紙或點位, 就更棒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主能發個圖紙或點位, 就更棒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65734-1-1.html
點位圖這裡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