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想請問有使用過UT61E的前輩們 關於RS232 TO DB9 FEMALE 這條線

楼主(2018-01-15):
各位前輩晚安

想請問一下 有用過 UT61E這一台數位電表的先進

事情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公司以前都是用雙通道電壓紀錄器在記錄電壓 量測電池的充放電

但最近那一台送修了 要一段時間才會回來 所以老闆的意思是想說 用公司現有的手持式電表做紀錄就好

準確度沒有關係

但是由於小弟的筆電沒有 RS232 的接頭

而 UT61E 的線長得這樣

DB9端是母的

請問一下 如果我上網買 RS232 轉 DB9公 的線 (裡面有包括轉換IC的那種)

這樣也能通訊嗎??

另外我文章沒有電表圖 只有配件圖 能在此發問嗎?

還有個問題 由於公司有固緯電子GDM-461這台電表

簡直就是跟 UT61E 長得一模一樣 有前輩知道是誰抄誰的嗎? 哈哈 這是額外好奇發問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

网友A:
引用"由於小弟的筆電沒有 RS232 的接頭....
RS232轉 DB9公 的線 (裡面有包括轉換IC的那種)"

--- 錯! X X X

應該說 買 USB轉RS232 ( DB9公) 的線 (裡面有包括轉換IC的那種)
https://24h.pchome.com.tw/store/DCAC16
這樣就可以通訊了

网友B:
樓主
你只要買USB轉RS-232轉接線(頭)與原UT61所附RS-232對接加相關驅動程式與連結埠設定就可以了
如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由於小弟的筆電沒有 RS232 的接頭....
RS232轉 DB9公 的線 (裡面有包括轉換IC的那種)"

謝謝 SIMON 大的指正

我剛剛看了好久 才領悟到原來我的文意有問題

那我曉得了 可以買轉換線就是了

謝謝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
你只要買USB轉RS-232轉接線(頭)與原UT61所附RS-232對接加相關驅動程式與連結埠設定就可以了
如下圖

謝謝 WKM 大大的指點

我立刻上網來買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主
你只要買USB轉RS-232轉接線(頭)與原UT61所附RS-232對接加相關驅動程式與連結埠設定就可以了
如下圖

哇,好高級的電錶喔

网友:
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
哪是電腦啦,大費周章連結電表儀器用的(無儲存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