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SVF153A1YP BIOS -- 請求支援

楼主(2018-01-15):
SONY  機型 : SVF153A1YP    板號 : DA0HKDMB6D0 REV:D

狀況 : 可過電 - 電流到 0.7~0.85 A 左右不開機

    不插記憶體 0.5~0.6 A 記憶體應該是低壓型 1.35V 有量測過電壓

   想試試 BIOS 不知有無大大有這顆 BIOS 資料

附上原始 BIOS

補充內容 (2018-1-26 11:34 AM):
以解決

W25Q64_20180115(原).part1.rar

3.42 MB, 下載次數: 10

W25Q64_20180115(原).part2.rar

160.75 KB, 下載次數: 10

网友:
W25Q64_20180115(改).rar (3.47 MB, 下載次數: 8)
先試試看

楼主:
OK 試試 - 感謝

楼主:
改的 試後 - 電流都在 0.53A 有插沒插記憶體都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的 試後 - 電流都在 0.53A 有插沒插記憶體都一樣

那現在要確定各大電壓是否正常PG訊號先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現在要確定各大電壓是否正常PG訊號先檢查

了解--再查看看

補充內容 (2018-1-26 11:25 AM):
各項電壓大致上都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了解--再查看看

以解決 bios 問題沒錯 -- 要用原 bios 下去燒 可能有所謂的 OTP 資料在 BIOS 末端

因沒用原 BIOS 燒 所以才一直沒修護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解決 bios 問題沒錯 -- 要用原 bios 下去燒 可能有所謂的 OTP 資料在 BIOS 末端

因沒用原 BIOS 燒 所 ...

現在BIOS很多都有OTP 所以讀取備份要讀兩次一次用一般型號 一次用OTP(電壓不同只有1.8V) 確認有沒有OTP
带OTP區的SPI閃存備份資料很重要 通常型號都有W25Q開頭或MX25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BIOS很多都有OTP 所以讀取備份要讀兩次一次用一般型號 一次用OTP(電壓不同只有1.8V) 確認有沒有OTP

那一般燒錄器如沒有能讀取 OTP 功能不就 G G 無解

目前這台 BIOS 是  W25Q64FV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般燒錄器如沒有能讀取 OTP 功能不就 G G 無解

目前這台 BIOS 是  W25Q64FV  ...

只要不是BIOS壞掉用原來的燒BIOS不會動到OTP應該都OK 外面有賣轉板3.3V轉1.8V的 當然軟體要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