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蛇管充電式鋰電池LED手電筒不亮維修

楼主(2018-01-15):
蛇管充電式鋰電池LED手電筒不亮維修

這支手電筒是~蔡董~送給我玩的玩具,感謝你

1.無法充電電池電力消耗後就無法點亮了

2.分解電池、電路板,外觀油汙清潔

3.SANYO原裝橘皮18650鋰電池(2300mAh),電錶測量還有2V表示電池還沒壞

4.這顆是內建充電保護板,避免鋰電池過充或過放電

5.檢查保護板故障電充不進電池內,用外接鋰電池充電器對電池直接充電,充飽電壓為4.2V

6.用故障手機電池保護板來進行改裝,省錢又安全

7.鋰電池正極銲接紅線連接保護板B+,負極銲接白線連接保護板B-

8.保護板用熱縮套管絕緣保護,P+銲接紅線/P-銲接黑線,2PIN插頭連接電路板做電池充/放電使用

9.電路板/電池安裝組合

10.旋上強力磁鐵底座

11.開燈測試OK,強力磁鐵底座吸附鐵板,搭配蛇管燈頭可調各種角度

12.直立擺放也很穩固

13.可用5V/1A以上充電器充電,充電時亮紅燈,充飽後指示燈熄滅

14.兩段式開關(強光/柔和光),燈頭可無段式調整焦距~光束最大~

15.燈頭可無段式調整焦距~光束最小~

网友A:
這算是修車用的手電筒我還有兩隻,老師要不要幫我也修一修丫
wet老師最是厲害,就是無所不修
在來就是準備貼那些修好的LED驅動板嗎?

別忘了公狗丫~~~還差9%呦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算是修車用的手電筒我還有兩隻,老師要不要幫我也修一修丫
wet老師最是厲害,就是無所不修{:20 ...

网友:
好厲害~所以舊手機的鋰電…要拆保護板留下來~筆記ing...

网友:
最喜歡這樣的文了,很環保的修理方式

网友:
很環保又能充分物品再利用的修理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算是修車用的手電筒我還有兩隻,老師要不要幫我也修一修丫
wet老師最是厲害,就是無所不修{:20 ...

不知道,蔡董,還有沒有,我也想要一支

网友B:
所以它是有保護裝置的。那它充電要充多久,你用什麼插頭充的,

网友:
跟一下老師的精華帖
這跟老師那隻差在LED燈珠排列成長條型
這隻比較舊傷痕累累

拆下先測試燈珠狀況

這隻蛇管燈單純電池掛了
之前收集很多良品取一顆換了

撿到軟的光線超亮
底部的磁鐵吸力夠強
拿到那吸到那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它是有保護裝置的。那它充電要充多久,你用什麼插頭充的,

【威威五金】台灣製 藍色 5W LED 尼斯湖水怪機 磁鐵吸附蛇管充電蛇燈 汽車維修工作燈 LED手電筒 HL-9015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36116195009

【元山五金】附發票~ HL-9018鋁合金蛇管充電式LED燈的充電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52509425417

网友C:
保護板不輸出不充電,不一定是壞了喔!!

先把電池充過3.7V以上電壓,再接上保護板,之後透過保護板充電

這時若仍無充電電流,反覆再接幾次,3次以上仍無充電反應,再判定保護板失效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護板不輸出不充電,不一定是壞了喔!!

先把電池充過3.7V以上電壓,再接上保護板,之後透過保護板充電

保護板零件、線路發黑銹蝕,沒必要再搞下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保護板零件、線路發黑銹蝕,沒必要再搞下去

那狀況不同!!  是該換!!

建議軟排線那條可以拆掉,直接從保護板焊線出來比較好!!

那條軟牌很容易斷,把軟牌和接頭留下修手機時很好用,轉焊一條線,接電供

可以直接給手機電,維修很方便!!

网友:
這蛇管手電筒、這麼值錢啊!
Wet真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狀況不同!!  是該換!!

建議軟排線那條可以拆掉,直接從保護板焊線出來比較好!!

謝謝你的建議,下次會照你的方法改裝

网友:
good  idea 真的環保喔,要記下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