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HARP LC-60Z5T 電源板IC7905炸裂,型號規格詢問

楼主(2018-01-16):
版上各位大大好:
手上一台sharp LC-60Z5T的電視,無待機電壓,查IC7905炸裂,不知版上有無大大維修過此機型,能否告知規格?謝謝

請參考附件

機銘牌

機銘牌

炸裂IC

炸裂IC

板號

板號

全景

全景

网友:
應該是TNY27*~280之間,不確定就用TNY280

楼主:
回wish大:
ic給他放大看是TN XX 4PN,其中XX編號不見,腳位好像跟TNY280不一樣,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wish大:
ic給他放大看是TN XX 4PN,其中XX編號不見,腳位好像跟TNY280不一樣,謝謝 ...

參考看看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45605047103.htm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wish大:
ic給他放大看是TN XX 4PN,其中XX編號不見,腳位好像跟TNY280不一樣,謝謝 ...

查詢過應該是TinySwitch-II系列的TNY263~268
請參考。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寶貴資料

网友:
總覺得尾數有4

网友:
TNY264
一般還會壞穩壓二極體.晶體.還有一棵IC

网友:
IC 用這顆TNY280..好像還有地方要修改喔??

補充內容 (2018-1-17 05:30 PM):
原來是TNY264PN才對

楼主:
電源IC已經訂購,查D7905 15V稽納也漏電實測只有12V,另外量D7906 二極體(絲印BM)短路,這顆查規格不確定是不是BZX399-C13(13V稽納) ,不知論壇上有修過的大大能否告知一下

网友:
可以不裝
修好後.確定電壓.再說嘞

楼主:
在請問版上大大:
IC7902 絲印S101 可用 M101代用嗎?找不到此IC規格,還是版上有人手上有此零件能否賣給小弟感激不盡.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請問版上大大:
IC7902 絲印S101 可用 M101代用嗎?找不到此IC規格,還是版上有人手上有此零件能否賣給小弟 ...

可以代用
m101=IN1M101
https://www.ksp-electronics.com/ ... dae50b0ce6c62959fed代用

https://s.taobao.com/search?q=%E ... 0180123&ie=utf8

楼主:
感謝duncan大:已在淘寶訂了S101只是昨天收到賣家寄M101來,所以上網求助,昨晚也已經完修.
共換以下零件:電源板IC7905 TNY264PN炸裂,R7914 2.2Ω/2W開路用1.2Ω/3W代用,D7905 15V稽納漏電,D7906 13V稽納(絲印BM)短路,IC7902 (絲印S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