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陽阿帝拉油杯滲油問題

楼主(2018-01-16):
請問
回油有非常大聲的爆炸聲.是否跟漏油有關係
有圖請高手幫忙

网友:
回油有非常大聲的爆炸聲“副廠排氣管”比較有可能!

网友:
請檢查您的二次空氣斷氣閥

网友:
以前騎豪邁是真空管堵住,所以回油放炮.

网友:
排氣管有破洞~
也會放砲~

网友:
我的摩托車自從換了副廠的排氣管,就開始出現
回油陡降速==>放砲==>油門催了速度反降

後來問老闆,他說副廠裡面的回壓跟原廠部同= =
化油器壞了要更換... ...

网友A:
請您檢查箭頭處是否有阻塞或是橡皮破裂

网友:
1 火星塞檢查更換
2 混合比過濃檢查調整
3 cdi異常 會有類似偏時點火
4 排氣管漏氣
5 二次進氣系統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您檢查箭頭處是否有阻塞或是橡皮破裂

請問C大
有可能是化油器那組塞引起汽油杯滲油出來是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C大
有可能是化油器那組塞引起汽油杯滲油出來是嗎

放砲跟油杯漏油是2回事

网友:
放炮簡單說是排氣管堆積油氣過濃,就是沒有燃燒完全的油氣在 "進-壓-爆-排"的爆階段沒有完全燃燒
(油氣過濃導致來不及完全燃燒),於是在排氣過程繼續燃燒(後燃)所引起。

原因很多種,但機車上比較常見的就是
1."空氣濾清堵塞"(造成進氣不足,真空過大,於是油就被吸入更多)2
2. 油氣混合比例出問題 (化油器油針的調整)
3. 排氣管破洞或沒鎖好,排氣過程回壓不足

當然,還有其它可能,不過這三個可以先考慮撿查一下並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砲跟油杯漏油是2回事

請教C大
油杯滲油問題可有解決之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教C大
油杯滲油問題可有解決之道

汽油浮筒的橡膠是否密封不良 或者油管破裂 加油太滿 還有圖片中的(那個叫啥我忘了 )鎖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油浮筒的橡膠是否密封不良 或者油管破裂 加油太滿 還有圖片中的(那個叫啥我忘了 )鎖緊 ...

妳是說油杯連接油桶的螺冒嗎

网友A:
自動油杯1個應該400有找,您的相片打閃燈的關係不容易看出漏油范圍,小弟會先壓寶油杯跟油箱間O型環在漏,可是不排除油杯本體也有漏,一般買個新油杯大概就會連這些零附件都包含在內,只是拆油箱有些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動油杯1個應該400有找,您的相片打閃燈的關係不容易看出漏油范圍,小弟會先壓寶油杯跟油箱間O型環在漏, ...

小弟會先壓寶油杯跟油箱間O型環在漏<====請問這句我看不太懂意思

网友A:
像這種油杯直接鎖住油箱本體的,油杯跟油箱本體間都會有個O型環止漏,一但這個O型環老化就容易漏汽油,這種情形在檔車還滿常見的

网友:
請您看圖片比較容易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這種油杯直接鎖住油箱本體的,油杯跟油箱本體間都會有個O型環止漏,一但這個O型環老化就容易漏汽油,這種 ...

C大..這O型環在五金行是否買的到?
還有放屁問題也是滲油才開始產生的
低速時不會.是長時間高速回油才會爆一聲
是不是供油不順或是O型環損壞導致吸入過多空氣產生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C大..這O型環在五金行是否買的到?
還有放屁問題也是滲油才開始產生的
低速時不會.是長時間高速回油才會爆 ...

請您先拆下舊品,去找機械五金材料行或油封軸承專賣店比對,位置可以翻黃頁電話簿,記得要先跟店家說明是汽油用
由您的回覆跟相片,您應該也是偶然發現漏油的,這種裝在車屁股的金屬油箱一般很少人會特地去看油杯

放砲跟滲油應該是同時間發現的2回事,一項一項分開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