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秒閃爍一次的led廣告燈要哪種繼電器?

楼主(2018-01-17):
想做一個廣告閃光燈(約30w),打算用arduino  pro  mini+>ssr+>ac110v=>dc24v+>驅動(30w)led廣告燈。
25A  SSR,每天閃12小時就動43200次,一年就一千五百萬次,不知可行嗎?請教各位前輩,謝謝!

网友A:
直接一個 POWER MOSFET 就好了, 簡單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一個 POWER MOSFET 就好了, 簡單可靠

能給個簡單電路及零件規格嗎? 壽命如何?
我在沒屋頂,看到SSR25A**120元/個,很便宜,安裝也方便,只是不知SSR高頻率閃爍,的壽命長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給個簡單電路及零件規格嗎? 壽命如何?
我在沒屋頂,看到SSR25A**120元/個,很便宜,安裝也方便,只是不 ...

主機板上有很多
拆一顆再找DATASHEET看看就好
120元對DIY來說是很貴的

http://www.electronics-tutorials.ws/transistor/tran_7.html

楼主:
能簡單說明POWER MOSFET線路及零件規格嗎?壽命如何?畢竟每天經年累月在操,常故障是很麻煩的。
在沒屋頂看到120元/個的SSR25A,想說便宜,安裝也簡單,只是考慮閃爍頻率高,壽命長嗎?

网友:
直流 SSR ,裏面就是用 mosfet 設計的。

网友:
SSR 控制 AC110V 再轉成 DC24V,頻率是 1HZ,最好不要這麼做。

直接在 DC 側裝開關就好了,有專門的 IC,用不到什麼高深的學問。

最簡單的就是 DC SSR。

网友B:
555 or 4093 or 2晶體振盪都可:
https://kknews.cc/zh-tw/home/jje4e.html
第八張圖, 電晶體改成 FET 如 IRF540, IRFZ44, RC 時間常數改一下就可.
剛才摹擬了一下改成 FET 無法動作n_030| , 所以還是要加上一顆 FET, 不如就用 555 比較省事.

网友:
連續開關 "ac110v=>dc24v" 這東西(變壓器?)的話。它會比較快壞掉吧。
建議照 gsm7 大大的建議方式修改會比較好。
DC SSR 內部已經設計好。使用方面可以比較靠直覺反應。

网友:
<可以用你上次的發帖的電路改一下>

繼電器改用大功率的電晶體,555及LED電源重新設計。

(實例分享)http://bbs.pigoo.com/thread-66840-1-1.html

設計電路講求  電路穩定性、元件簡單、成本、元件壽命等其他要素,康大可自行決定。

网友:
用MOC3041 搭配TRIAC吧!!

网友:
SSR 直套,用起來就是:
簡單。防水。方便。

缺點:
如果需量產,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555 or 4093 or 2晶體振盪都可:
https://kknews.cc/zh-tw/home/jje4e.html
第八張圖, 電晶體改成 FET 如 IR ...

Bjt 0.7V導通,一般型的N MOSFET臨界約2~4V,即使用logic level型的也不能接代用.
你再用最底下的圖模擬看看,或許機會較大.
http://www.homofaciens.de/techni ... ultivibrator_en.htm

第7張圖會死得很慘,就像剛倒的熱茶,燒啊,這個應該是只是收集電路圖,但是沒有做過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