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問FLUKE115故障訊號

楼主(2018-01-17):
FLUKE115出現在面圖案,請問是否有辨法解決???

网友:
要送廠維修  或是委外維修
(我知道我在說廢話  因為儀表維修並非能輕鬆勝任的 )
當然啦  也許您可以些打開外殼看看基板內部  也許說不準只是掉件 空焊 等簡單小問題

网友:
一般我碰到這種問題,都是:

1. 電池檢查一下
2. 拆閧清一下轉盤, 並看看有無零件異常
3. 括口檢查一下, 重銲一下。

成功率不高,但也有這樣就搞好的!

网友:
官方說 Err 或 EEPr 訊息要送回廠修理,但如果技術夠可以試著自行維修看看。

請參考 115C 的維修說明,http://www.faxy-tech.com/jszc/repair-1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