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國際牌洗衣機 NA-V130VB

楼主(2018-01-17):
如題,這台洗衣機用了3年多,這陣子開始有異常,如下
1.打開開關,直接按下啟動,正常情況下內桶會左右來回轉,應該是在偵測重量並顯示建議的水量及洗衣紛用量,但最近開始是按下啟動後,轉盤右轉沒問題,左轉卻發生喀啦喀啦聲音。
我將洗衣機翻倒查看底部,發現咖啦喀啦聲音,是當軸心逆時鐘轉時打到(C)部位零件的聲音,求助古歌大神後發現跟這篇很類似,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7%E8%A1%A3%E6%A9%9F

依照做法換掉排水馬達(A)後,問題還是一樣,不是排水馬達壞。

2.判定是否是(D)沒給電? 將洗衣機直接使用脫水程序,發現(A)有作動,會拉,軸心也不會打到(C)了,所以(D)是有正常給電的

3.在執行脫水程序中又發現一個問題,底下轉盤轉很慢,似乎根本沒跟著軸心轉,內桶也不會轉

綜合以上幾點,不知是否有大大能判定出問題出在哪?

本有想過是否是摩擦彈簧問題,但苦於底下那顆轉盤不知道怎麼拆...

网友:
我在猜軸授快生天了??你試將門開關短路在按脫水在按啟動鍵.此時大力將洗衣內桶以順時針方向出力轉幾下.看內桶是否順利旋轉起來..若轉起來就恭喜你了!

网友:
也認為是軸受出問題 比較少的機會是磨擦彈簧
此機種是變頻的要換磨擦彈簧沒馬達定位置具 恐怕很難將馬達歸位

网友:
執行脫水程序中又發現一個問題,底下轉盤轉很慢,似乎根本沒跟著軸心轉,內桶也不會轉 ?建議按壓一下皮帶是否太鬆了,也許調緊皮帶就解決了 !

网友:
大圓盤就跟機車電盤一樣~
要用特工或很用力拔~
但是裝回去沒有特工~
電盤無法置中~
會磨擦到中間的線圈~
印象中有一篇有用到特工~
但找不太到
可以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62509-1-1.html
這位大大用耐心搞定了~

補充內容 (2018-1-21 03:58 PM):
應該是線圈無法置中~
導致電盤會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