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NITECORE D4 改機外掛充電池

楼主(2018-01-17):
電池包放久了就不開機也不充電.
拆來看原來一包電池裡面串聯來兩顆, 一個剩2V, 一個剩3.6V, 都缺電, 原廠充電器不動作.
試試看改機, 用18650的普通3.7V的充電器救援, 拆了電池包的保護板, 充電器外掛兩個插口, 加上鱷魚夾, 借用充電器本身的電壓電流指示, 對每個電池芯救援看看. 結果可充. 純粹實驗而已, 通常這樣的電池芯都有小問題, 小電流用還好, 要滿載大電流輸出應該很快的就放完

网友A:
Xiaolaba大,

牛的D4在充有保護板的14500/18650時, 都會一直重複跳電池檢查的畫面,
您那有遇到這現象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Xiaolaba大,

牛的D4在充有保護板的14500/18650時, 都會一直重複跳電池檢查的畫面,

牛大, 會這樣, 保護板一定要拆才可以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大, 會這樣, 保護板一定要拆才可以充

瞭! 牛還以為買到機王了... (笑)

D4還真的是有點... 龜毛..
帶保護板的, 牛都得另外用 "金威澎" 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