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Onkyo TX-NR509 AV 擴大機無輸出 快速維修

楼主(2018-01-18):
第一次發文, 請多指教

同事的擴大機(ONKYO TX-NR509)沒有聲音拿來請我看看, 症狀是有聲無影
上網找到線路, 查了一些點, 電壓,阻值都正常.
開機後, 顯示面板上並沒有看到喇叭的圖像顯示,
照理應該會有 FL, C, FR, SL, SW, SR 各個喇叭的顯示...

看起來是這個系列的通病 (google一下, 就有很多資料), BGA封裝的DSP 晶片長時間發熱,銲點老化造成的

上了助銲劑,

用熱風槍再回銲一次, 等晶片冷卻後再開機

擴大機又恢復正常了!! (請無視雜亂的背景.....)

補充內容 (2018-1-18 01:30 PM):
更正:症狀是有影無聲

网友:
恭喜完修,膏狀的助銲劑容易清洗嗎?

网友:
大大恭喜完修

网友:
BGA迴焊 小弟認為 不是要用液態助焊劑 比較容易滲透到裏面去
如有錯誤請論壇前輩指教說明

順便抓毛病
第一次發文, 請多指教
同事的擴大機(ONKYO TX-NR509)沒有聲音拿來請我看看, 症狀是有聲無影

网友:
錯過了註冊, 沒有收到全球召回的通知,? 這瑕疵在2014年開始通知3年免費召回維修, 有的 delam 的隱患, 有的換IC才可.據說台灣包的IC, 那時候一整個出產的BGA的用料好像出了問題, 類似GPU召回的事件

楼主:
謝謝大家的指教
在此一併回覆大家的問題
1.膏狀助銲劑用酒精應該就可以清理了, 還算好清理, 只是本次維修酒精正好用完所以沒有清理.....(還是有更好的處理方式, 也請大家不吝分享經驗)
2.因為地處美國材料取得不易, 而且手上材料有限, 只好將就用膏狀助焊劑..... (也謝謝挑出po文錯誤!)
3.我想我同事可能沒有去註冊產品所以沒收到通知吧....而且擴大機是幾天前才出的問題...也老早超過期限了, 就想說死馬當活馬醫給我試試....

謝謝大家

网友A:
請教一下,助焊劑怎麼塗在IC上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助焊劑怎麼塗在IC上方?

是塗在IC的周邊, 可能是照片的角度不太好造成的....
熱風槍加熱後就會慢慢流進底部

网友:
又學會了一種處理方法,感謝經驗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分享經驗!技術一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塗在IC的周邊, 可能是照片的角度不太好造成的....
熱風槍加熱後就會慢慢流進底部 ...

請問熱風槍是設定幾度?大約吹多久?謝謝~

网友:
其實BGA 補焊後是否完修要經過反覆的冷熱試驗,例如有低溫的噴劑及吹風機,或者經過一段時間才知道,而這段時間最好是跨過夏天及冬天,否則很多都是不久就又故障。
助焊膏加熱到均勻流入BGA 的焊點是不容易的,通常只能是在最外圍的錫珠,如果剛好裂錫的錫珠是在外圍,那自然就沒有問題,但是大部份的情況應該是補焊過後反而變的更差,因為一些臨界點的錫珠因沾不到助焊膏,卻因為加熱裂錫了。
其實BGA 發生脫焊需要補焊時,用液態的助焊劑先試,液態的助焊劑要用免洗的,如果用一般的松香助焊劑會卡在各錫珠間又很難洗掉,雖然免洗的助焊劑也含有松香,但是不會這麼難處理。
當然如果一勞永逸的方法就是把晶片拿下重新植錫珠,甚至是把晶片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熱風槍是設定幾度?大約吹多久?謝謝~

大該是400度, 但不確定溫度顯示是準的
吹多久, 也不是很確定, 要吹一段時間就是
但是有一個土炮的方式, 就是在晶片正中央放一小小截錫絲, 融化了就是溫度到了,再加熱一陣子

不過就如wish大所提, 換掉晶片或重新植錫才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