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adi c450 無線電螢幕斷字維修(失敗)

楼主(2018-01-18):
手頭一支樓上的手扒機螢幕斷字,想說拿出來修看看,因為用力壓外殼會正常,覺得修好的機會很高,所以就開工了。
外觀狀況

拆開
顯示晶片
手壓會好
拆屏清潔橡膠導電條
意外短路燒掉地線,修復
清潔pad

但...還是不會好,因為橡膠導電條是黏在lcd上內面清潔不到,
除非可以拿下來橡膠導電條還可以黏回去不會掉下來,或是大家有沒有好方法~

网友:
橡膠導電好像可以拿下來,
他是活動的.

网友:
橡膠導電可以拿下來!
靠橡膠內部高導電材質動作
如果橡膠老化就沒救了喔!

网友A:
大家說的導電膠大陸俗稱斑馬條,它有多種規格,只是要零買可能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說的導電膠大陸俗稱斑馬條,它有多種規格,只是要零買可能不容易

台灣有零售的較少
對岸看到較多處可零買

网友:
看有沒有機會
將變型的斑馬膠條磨平(可能要號數很高的水砂紙)
或熱水煮一煮 (看能否恢復彈性整平膠條接觸面)

网友:
手壓會好那怎麼不使用像維修LCD螢幕熱壓排線的技巧呢
看是在上下貼泡棉膠還是橡膠管增加下壓力
雖說治標不治本 但總比你現在不敢動導電膠條來的好得多了

楼主:
經過大家的鼓勵,小的將導電膠條拆下來清潔,無奈發現已經有破損了(翹皮),用東西去壓也壓不出來效果,只能放棄,當作是練功了~ 有空再拆一台報廢不能開機的換過來看看。謝謝大家的建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經過大家的鼓勵,小的將導電膠條拆下來清潔,無奈發現已經有破損了(翹皮),用東西去壓也壓不出來效果,只能 ...

去大間的電子材料行問問,或者拆報費的計算機,裡面的膠條用小刀切一下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大間的電子材料行問問,或者拆報費的計算機,裡面的膠條用小刀切一下尺寸。 ...

拆計算機的膠條,這是好建議,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