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壓力IH電子鍋無法加熱

楼主(2018-01-18):
使用八年多的水貨日立壓力IH電子鍋無法加熱,面板正常,想說是保險絲燒掉,拆開來在內鍋找不到溫度保險絲,後來發現蓋子上有三組線路,其中一個應該是溫度保險絲,但是被夾死,沒有見過這個形式的。

請問該去哪裡買?

网友:
那是感溫器吧,保險絲的線不會這麼細

楼主:
那麼就奇怪了,沒有溫度保險絲,難道是溫控開關故障,這個我拆不下來

网友:
溫度保險絲一般會串在ac線或主發熱器上,斷電保險用

网友:
在肚擠裡

楼主:
肚臍是底部這個有彈簧的?

楼主:
中間這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間這個

就是這個、不好拆。
量量看有無斷路。

楼主:
感謝,拆下來了
有兩個,上面小的斷路像溫度探測頭,下面大的有通路
不過下面的比較像溫度保險絲有137度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拆下來了
有兩個,上面小的斷路像溫度探測頭,下面大的有通路
不過下面的比較像溫度保險絲有137度c ...

你要按回覆鍵、對方才知你的回話。
歡迎加入這大家庭!
要常來論壇與大家互動啊!

楼主:
抱歉!
用手機版沒有看到回覆按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按回覆鍵、對方才知你的回話。
歡迎加入這大家庭!
要常來論壇與大家互動啊! ...

下面大的有通路
溫度保險絲有標示3A250V 137度c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大的有通路
溫度保險絲有標示3A250V 137度c

如果這裡沒斷路、要再查其他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這裡沒斷路、要再查其他地方。

主機板的兩個保險絲也都通路
除了繼電器之外,其他外觀看不出異常
先把上蓋排氣部分清潔乾淨,再沒有發現其他故障就先組回去測試

网友:
這結構有點類似電磁爐加熱、
我沒修過這種、
所以你可以量數據、
再請教論壇高手…
這裡的人都很熱心。

网友B:
面板正常有過電,我認為不是溫度FUSE問題,
應是鍋子中間的溫控開關(磁鋼)故障了,
尤其是 X寶 這個牌子故障率最高(磁性不足),
可以換掉磁鋼試試,但若要換鍋子,
建議不要買使用磁鋼開關的電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正常有過電,我認為不是溫度FUSE問題,
應是鍋子中間的溫控開關(磁鋼)故障了,
尤其是 X寶 這個牌子故障 ...

這個鍋找不到磁鋼開關,可能是其他溫控方式

電路板也看不出燒毀的痕跡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鍋找不到磁鋼開關,可能是其他溫控方式

電路板也看不出燒毀的痕跡 ...

C大的第一張圖的正中間小圓圈應就是溫控感知磁鋼開關 !

网友:
完全沒有故障碼嗎,還有那顆小的玻璃封裝是溫度電阻,不應該開路,不過這顆掛點應該會跳故障碼

网友:
傳統電子鍋(機械式),與微電腦電子鍋(非IH式),及IH電子鍋,維修思路是完全不同。可以多參考之前維修範例。

楼主:
最後組合回去功能就正常了,應該是上蓋內蓋太久沒有清,鍋垢阻塞造成上面的壓力開關無法將鋼珠頂住來建立壓力,所以也無法下一動作開始加熱

謝謝各位網兄指導與這個論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後組合回去功能就正常了,應該是上蓋內蓋太久沒有清,鍋垢阻塞造成上面的壓力開關無法將鋼珠頂住來建立壓 ...

感謝回覆結果…
真幸運、至少電鍋沒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後組合回去功能就正常了,應該是上蓋內蓋太久沒有清,鍋垢阻塞造成上面的壓力開關無法將鋼珠頂住來建立壓 ...

恭喜完修~~~
除了各位網兄還有一位網姊幫你喔!!!
我樓上那位美麗又熱心sandy319仙蒂姊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除了各位網兄還有一位網姊幫你喔!!!
我樓上那位美麗又熱心sandy319仙蒂姊姊  ...

老弟啊!總不忘虧一下我!